液晶显示器外置电源输出电压太高

楼主(2011-12-20):
外置电源适配器额定输出电压12v,实际输出17v,导致显示器保护。
打开电源没发现异常情况,请问应该从哪里入手查?付实物图

hjq
补充二楼.还要检测431.

网友:
光耦,取样电阻。。。

网友:
hjq
正解

网友:
一般查光耦输入和输出端可以基本找到原因

网友:
同二楼,还有光耦后面那个小三极管.

网友:
tl431 部分的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热心指导。817旁边的两个小电阻1k和0.33打阻值都对,817换了电压依旧,我再试试

网友:
你加负载后再测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同意2楼的,主要是取样电阻变值

网友:
查431  和旁边的取样电阻  光耦。

网友A:
你确认光耦旁边那个电阻是0.33欧姆吗?阻值别搞错了,否则电压还是不对。

网友B:
现在能稳在17V的话,查取样,在板的背面有两个精密贴片,测下阻值变没变。

网友:
tl431换了,和光耦都是从好电源拆下的,还没有解决。再有R6 R7这两个五环电阻怎么读,麻烦给讲一下?

网友(点评):
R6 22K R7 5.6K

网友(点评):
再来个与此对应的背面的图,看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光耦旁边那个电阻是0.33欧姆吗?阻值别搞错了,否则电压还是不对。

回楼上,是0.33K,抱歉了,前面1,后面就打0.33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稳在17V的话,查取样,在板的背面有两个精密贴片,测下阻值变没变。

谢谢热心指导,板背面没有原件,那个0.33k的应该是取样电阻吧?13楼有放大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热心指导,板背面没有原件,那个0.33k的应该是取样电阻吧?13楼有放大的图

你测下这两个电阻的公共端是否去了三极管的基极。

网友:
看样子R6和R7是取样电阻,图片上R7的第二个色环颜色看不清是棕色还是红色。

网友:
色环电阻的色环排列顺序判别技巧
  技巧1: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在紧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000=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

给你个小工具,读电阻值的。

网友:
变压电路!先看交流电转直流升压是否正常!然后经过线圈出来的电 如果不正常 就是线圈了。

网友:
把12V的负载断了的情况下!

网友:
把电容换了

网友:
嗨!黄家将:好了,谢谢。
两个电容50v 1uf和50v 33uf,50v 1uf找到了,50v 33uf找不到用50v 22uf替换,12.1几v输出。

全体感谢大家,我一菜鸟,一个笑话我的都没有,都那么有耐心,谢谢谢谢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2-23 08:54):
不好意思,还是有问题,昨天修完就出去了,今天早晨回来试机还是点不亮显示器,输出电压12.2v,用别的适配器正常,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请大家再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D:
恭喜你修好了。、、、

网友:
取样电阻很有可能变质了 或者已经过热了。。。。。。。。  建议电阻拆下来测量  并且跟tl431 电路图

算一下电阻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修好了。、、、

早晨发现还是有问题,点不亮显示器,用别的适配器正常,肯定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这些电容很垃圾的。

网友:
既然换了两颗电容了
顺便把其他的电容也一起换了吧
这牌子的电容不是好货

网友:
再一次感谢各位老师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电容全换了,这回可以点亮显示器了。

网友:
点亮显示器后,电源适配器的灯还是红灯,请问是不是还有问题?输出电压12.18v,还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修好了。、、、

谢谢鼓励,呵呵

网友:
就是12V到431那个电阻....重查

网友:
我想问下大虾们要是显示器的电压过低  显示器是不是会偏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