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求网卡部分清晰图片

楼主(2011-12-20):
才开始故障,插上网线一直在连接状态上不去网,后重装系统  到WINDOWS滚动条死机,把网卡芯片摘掉,装系统顺利跳过,插USB网卡没使用正常,不摘板载网卡芯片 插USB网卡经常掉线, 机子客户说在其它地方修过,放了好多天没能给修好,我这没有此网卡芯片,订了两片新的网卡芯片后 装上去故障依旧,装系统到WINDOWS滚动条就死掉,后换网卡芯片到接口中间的网桥,故障依旧, 网卡芯片旁边看着有电感都未上上去,不知道是原来就这样还是被人摘掉了  所以求此芯片附近的清晰图片,有的兄弟麻烦给传份,谢了

网友:
查下网卡到南桥的信号是否正常,或找个图纸研究一下看看,网卡故障比较好修,一般换了网卡芯片就好

网友:
最近一直在忙,今天看刚发的贴的时候才看到此帖, 此网卡芯片型号被人换掉了,不是机子原网卡型号,查图纸后发现问题所在,是我个人维修过程中不够细心,浪费了这么多的精力跟金钱,还走了这么多弯路

上家估计换错了就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