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强行拆了个40G的硬盘,求解

楼主(2011-12-20):
上面图中,哪个是螆头,哪个是固件?固件怎么区分,怎么刷?
最好是另发图,图中标示一下。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答复

网友:
拆开了就是一堆废铁

网友:
硬盘好像是密封的,你拆开了怎么装上去啊,知道了有什么用

就当废的拆啊 反正40G的

网友:
第二幅图,有线圈的那个东东前面最小的那个尖尖就是磁头。固件是存储程序的一个芯片。

网友:
固件就像主板的BIOS,写在盘片上呢,拆开了就是一堆废铁

网友:
学习了,高手可以说一下

网友:
呵呵,有钱没地儿砸了,借哥们儿俩钱儿花花

网友A:
洗洗睡吧!硬盘要在百级无尘车间进行拆盘,图二为磁头,固件在电路板BIOS芯片里,你这为一堆废铁···

网友(点评):
误导 固件是固化在磁盘盘片中的软件,在0磁道以前

网友:
哈哈哈哈……随身带上一块,防身必备……

网友B:
板子拍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祗能帮你指出 "可能固件"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网友(2012-01-22):
固件在磁盘上!

网友(2011-12-21):
要是好的硬盘就可惜了。说实话这个从书上或者网上就可以知道了。没必要拆一个看,就是看了也不能怎么样,离维修硬盘还差一大节了。

网友:
第二张是磁头呀,固件是自带的一个系统可以这么理解,固件存在,位于零磁道之前,那个电路板最大的那个DSP是这个硬盘的主控芯片,通电的时候读取ROM的一部分信息主要是引导磁头偏出,并加载OVL(微代码)然后,定位磁头落下的位置,然后读取固件信息主要是硬盘磁头数,SN,电机,校验各,是主要的是加载缺陷表,适配磁头的电流大小,等等还有很多,了是一个硬务启动的原理,我就不多写了,太多了,想知道要以问我

网友C:
固件是存放在硬盘的0道以前,又称为负道,英文FIRMWARE(FW),还有一个名字叫服务区SERVER AREA(SA)。固件在硬盘中的作用与地位,就相当于XP系统在电脑中的作用与地位。固件由许多模块组成,一个模块,就是一个文件,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重要性,重要模块损坏后,硬盘会检测不到型号容量,会认不到盘,不重要的模块损坏,不会影响硬盘的使用,总之,固件就是硬盘的操作系统,任何时候对固件不理解时,就用操作系统做对比,固件的维修,也跟XP系统的安装相识。

网友:
罗工的解释就是明白清新。

网友:
感谢支持。

网友:
楼上罗工讲的很详细!搭车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拆废铁了。。。不要了吧,,,,,

网友:
盘片好亮呀,当镜子多好

网友:
电机 咱用来做风扇~
剩下的,做一个电动砂轮

网友:
我前两天刚拆了一块160G  通电敲盘的  打开一开 磁头都把盘片划了一圈痕迹了 哈哈 防身用了

网友(点评):
擺到唱片機上, 搞不好有刻出啥音樂也不一定!!

网友:
哈哈!我 家里面就有意境坏掉的硬盘~~可以一试

网友C:
当废铁,也可以卖点钱的。

请问在普通环境下打开了的磁头,电机和盘片也收吗?
嘿嘿 罗工 嗯嗯 留着呢 哈哈 等赞多了 铺地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废铁,也可以卖点钱的。

也不错,在深圳,有专门收磁头,收电机,收盘片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子拍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祗能帮你指出 "可能固件"

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的话不是固件,是bios,固件是在硬盘的盘片的负磁道的,固件可以用pc3000读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的话不是固件,是bios,固件是在硬盘的盘片的负磁道的,固件可以用pc3000读出

好像還是有分,有的盤固件是分開在碟片上, 有的盤固件是整在BIOS內??

BIOS 不等於是 Firmware, 但Firmware可以包含BIOS.
應該是這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還是有分,有的盤固件是分開在碟片上, 有的盤固件是整在BIOS內??

BIOS 不等於是 Firmware, 但Firmw ...

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电路板和固件之间的桥梁,BIOS不等于固件,固件也不包括BIOS,但是,有的时候,会把少部分固件,放在BIOS里面。而且,固件里面,一般都会有BIOS的备份。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拆了就成废铁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才知道固件不是写在电路板上的芯里!

网友:
什么价位   这东西值钱吗?

网友(2012-01-22):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硬件盘拆开了,就没用了,这是常识,我估计楼主拆的是废盘吧。初学就是要敢于拆,有股钻研的精神。罗工的讲解非常形象到位,学习了。以前在网上看到,有人将硬盘里面的盘片拆下,换上磨光机用的磨光片,可以将硬盘当作简易的磨床。

网友:
那固件是在刚性盘片上么?

网友:
学习了,大开眼界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进来加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洗睡吧!硬盘要在百级无尘车间进行拆盘,图二为磁头,固件在电路板BIOS芯片里,你这为一堆废铁···

不赞同这位仁兄的看法。硬盘虽然不懂但我试验过,将同一型号的硬盘线路板互换,电脑识别的仍然是原先的硬盘序列号,也就是说电脑识别的硬盘的参数是存储在盘体上的而不在线路板中。至于盘体里有没有存储芯片我也不知道,不过本人觉得有现成的磁盘片就没必要再里面加个存储芯片了,再说硬盘内部空间有限,不可能在里面安装个线路板吧。

网友E:
大家不要学楼主,电路板可以拆,但硬盘是千万不能开壳,开壳会进尘,从而引起坏道,硬盘一下子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不要学楼主,电路板可以拆,但硬盘是千万不能开壳,开壳会进尘,从而引起坏道,硬盘一下子就报废了.

我的本来就是坏的呀,怕啥呀,不拆也是卖10块,拆了也是卖10块,

网友(点评):
别误会了.我担心不知情的朋友会乱开壳而彻底报费硬盘.N年前我好奇而开壳,结果进尘搞坏了一个.

网友:
40G好的也不值錢啦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不管容量大小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开过盘
都回收。

网友:
向各位同志们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固件是存放在硬盘的0道以前,又称为负道,英文FIRMWARE(FW),还有一个名字叫服务区SERVER AREA(SA)。固 ...

请问,可以在系统里面读出来吗?

网友G:
做个电风扇把!哈  无刷电机怎么接线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做个电风扇把!哈  无刷电机怎么接线啊!

还用原先的板子,上电就可以转,不过我做的是台磨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用原先的板子,上电就可以转,不过我做的是台磨轮

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可以在系统里面读出来吗?

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读出来。

网友(2012-02-24):
14楼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罗工解释的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搭车学习了下 硬盘。罗工的解释确实很详细

网友:
看明白了

网友:
看明白了,看明白了

网友:
当镜子的时候,一天比一天模糊,天天擦也是一样

网友:
说的很详细啊,学习了,当镜子多好

网友:
固件这东西只是是写在负道区的数据,你拆成这样也看不到。这款盘就算换头也不用拆成这样,懂的人都是直接换盘片过配件盘里面。单头的盘上面一个面是没有用到的。

网友:
浑身是宝,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