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0b停

楼主(2011-12-20):
一联想l-a410m主板,诊断卡跑到0b停,过5分钟左右又继续跑到底并亮机,这是啥原因,求高手们解答?愁死我了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啊, 你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打下内存卡槽的阻值看看

网友:
可能是IO和南桥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 能等5分钟看到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有耐心 能等5分钟看到跑码

开始测电压时都正常,没关电源5分钟左右跑马,以为点了哪里才跑的,停电又测试,又是如此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干南桥个哈哈,在说呢

网友:
清理一下主板   我遇到的是桥虚焊   停了几十秒才过

网友B:
像是什么虚接了,过那么久才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什么虚接了,过那么久才能跑。。。。。

准备干北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