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个42寸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一直没有修过这么大的屏幕的.....

这个屏现在接上任何驱动板都和没接一样的,黑屏

电源和背光正常...

把逻辑板拆掉以后还是黑的

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判断为逻辑板挂了呢?

液晶型号是  LC420

这种液晶有一块

还有三块LC470一块是电源挂了剩下两块基本上啥都没有....

还有5块M260TWR1其中有四块是无论怎么弄都是白屏.

有一块屏幕是好的,写好程序换上驱动板就工作了.

那几块白屏的要如何修呢???

我现在高于22寸的屏用的是NTA92c

低于22寸的用的是NTA91B

好纠结啊~~~~~~~~~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防止开关管G极超压的稳压管。STP6NC60FP的GS最大耐压是30V,这个二极管标的27D不知道是不是指的稳压27V。

炸开关管和这个二极管应该没有关系。12楼主分析的很好。管周围的电阻离线好好量一下,反馈回路也查查,变压器初级有没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LC420 那个是1920x1080的..背光板是24供电 .屏逻辑板是12供电 ..我这里点1080的屏都是用的6M16的板子点的..烧的通用程序..通用性还不错..一般分辨率只要是1080的 基本上都能点起来..把逻辑板拆掉 只点背光当然是黑屏了..是常黑显示的.你不插屏线 只点背光屏都是黑屏的. 不像常见的17 19这些屏.不插屏线.点背光都是白屏..
===================
   还有5块M260TWR1其中有四块是无论怎么弄都是白屏.
=======================

IVO的垃圾屏.这4块屏当中..我估计有1块屏 你用力扭(注意是用点力扭屏..)这个屏 会有画面出来..不信 你可以试试...如果扭不好就让背光长亮.拔插屏线.看画面有没区别吧.这么做也是让你区分一下 是不是到底真正的白屏(真正的白屏就进似于.只亮背光.不插屏线 所看到的)这26的屏.是常白的.只点背光 不插屏线.是白屏的..

网友(点评):
那么理论上来讲可以判定屏逻辑板挂了.....新的我已经发货了....在路上,,,,走了快20天了.........

网友:
有可能屏挂了

网友:
一般大于36的屏都有自检功能,试试它不是什么都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自检功能?我拿到手的时候上面已经就是NT92C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