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VGA头,有重影!

楼主(2011-12-20):
有台三星的CRT前面是缺色,颜色不正,换了个VGA头,颜色是正了,但是桌面图标看着有重影,原来678的地线没接是这种情况,后面看了下坛里的帖子给接上了,现在还是这样,怎么处理啊,我现在是把5678的地线全部接到一块的。

补充内容 (2012-2-5 14:58):
按sunzhengran88 说的搞好了,谢谢大家了。红绿蓝的外网指的是红色,绿色,蓝色。三色线外面的屏蔽网。红、绿、蓝里面线接123.外屏蔽网接到6.7.8.上。

网友:
可能接线没有焊好,,

网友:
接线我都量过了,通的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线,接好屏蔽线就行了。如果 已接好,可能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不接vga线,那个待机图标正常不,会不会管尾座的那块电路板虚焊吧,或是电路板上的那些集成块虚焊。三星551·常出现变色,重影,还有黑屏,震动时有横的干扰线。

网友:
三星的信号线一般是678单独的,不能和5接到一起的。信号线的外面屏蔽网接到5和VGA头的金属壳上就可以。

网友:
678怎么接呢,我测了下拆下来的头45678都是通的,我现在是把5678和屏蔽线和VGA头的外层铁壳接到一块的

网友:
是不是屏蔽线没有接好

网友A:
信号线的红绿蓝三色的外网分别接到vga的678上。红接6 。绿接7 。蓝接8.外屏蔽网可以直接接到铁壳上第五脚可以不接地也可以。再把13脚和14脚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VGA线的质量不好吧?

网友:
楼主VGA线有问题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的红绿蓝三色的外网分别接到vga的678上。红接6 。绿接7 。蓝接8.外屏蔽网可以直接接到铁壳上第五脚可 ...

“红绿蓝三色的外网”这个是哪个啊,是把红和6接起来,绿和7、蓝和8接起来吗,

网友A:
红绿蓝的外网指的是红色,绿色,蓝色。三色线外面的屏蔽网。单独接到6.7.8上就可以.不要和最外面的屏蔽网接到一起。红色,绿色,蓝色。外面都是用屏蔽网包着的。里面线接123.外屏蔽网接到6.7.8.上。在不明白没办法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绿蓝的外网指的是红色,绿色,蓝色。三色线外面的屏蔽网。单独接到6.7.8上就可以.不要和最外面的屏蔽网接 ...

偶啦,谢谢了,空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