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

楼主(2011-12-20):
有时能跑码有时FF有时开机就掉电。。跑码能亮不一会就掉电了。。。FF时无北桥供电和cpu供电。。
我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先从供电方面入手

网友:
压下北桥在开机试试  可能桥虚焊

网友:
楼上正解。北桥虚焊的多

网友:
跑FF说明主板都没有工作,查供电时钟复位,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先测各路供电有没有短路 在修供电

网友:
这板有时是跑码的。。还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