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文件删除清空后如何还原?

楼主(2011-12-20):
请问把一文件删除后,回收站也清空。如何还原?用什么还原软件好?

网友:
finaldata 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
只要这个分区没有拷贝或者删除其他的文件

用 winhex 打开 回收站的文件夹 里 就可以直接找到

网友A:
我试试 先谢谢过

网友B:
一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只要三步,你就能找回你删掉并清空回收站的东西。
步骤:
1、单击“开始――运行,然后输入regedit (打开注册表);
2、依次展开:HEKEY――LOCAL――MACHIM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在左边空白处点击“新建”
,选择:“主键”,把它命名为“645FFO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再把右边的“默认”的主键的键值设为“回收站”,然后退出注册表。就OK啦。
3、要重启计算机。
只要机器没有运行过磁盘整理。系统完好,任何时候的文件都可以找回来!-------------这是网上收集的,没亲自试。

网友:
哪有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不小心,删错了,还把回收站清空了,咋办啊?
只要三步,你就能找回你删掉并清空回收站的东西。
步骤: ...

忽悠人的,没用。。。。

网友:
还是WINHEX好用的。

网友(2012-01-20):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 先谢谢过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