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修显卡,一块不亮的影驰GR7600GE

楼主(2011-12-20):
影驰骨灰级 GR7600GE PCI-E 256MB DDR3 128Bit

故障现象:  开机不显

第一次修好的显卡是七彩虹8500小花的一张卡,相对来说不算难,只是加焊了一颗显存就好了,这第二张卡故障比较严重,修理难度对于我来说很大,还要摸黑测试,试试看!

第一次MATS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276530      2717915            0

FBA[63:32]           0           67            0

FBC[31: 0]           0          223            0

FBC[63:32]      257114      493430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9 A40 A41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3 A55 A56 A57 A60 A61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4 C55 C56

   C57 C58 C60 C63

Read    Error Count: 2533644

Write   Error Count: 7652509

Unknown Error Count: 0

分析是显存虚焊,就加焊了1,3显存颗粒,上机测试还是不亮,第二次MATS7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898490      1696127       882203      1712565            0

FBA[63:32]           0         1262            0         7576            0

FBC[31: 0]           1       115394            8       311306            0

FBC[63:32]      106937      2488228       138585      2455885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0 A00 A00 A00 A01 A01 A01 A01 A02 A02 A02 A02 A03 A03 A03 A03

   A04 A04 A04 A04 A05 A05 A05 A05 A06 A06 A06 A06 A07 A07 A07 A07

   A08 A08 A08 A08 A09 A09 A09 A09 A10 A10 A10 A10 A11 A11 A11 A11

   A12 A12 A12 A12 A13 A13 A13 A13 A14 A14 A14 A14 A15 A15 A15 A15

   A16 A16 A16 A16 A17 A17 A17 A17 A18 A18 A18 A18 A19 A19 A19 A19

   A20 A20 A20 A20 A21 A21 A21 A21 A22 A22 A22 A22 A23 A23 A23 A23

   A24 A24 A24 A24 A25 A25 A25 A25 A26 A26 A26 A26 A27 A27 A27 A27

   A28 A28 A28 A28 A29 A29 A29 A29 A30 A30 A30 A30 A31 A31 A31 A31

   A32 A32 A32 A32 A33 A33 A33 A33 A34 A34 A34 A34 A35 A35 A35 A35

   A36 A36 A36 A36 A37 A37 A37 A37 A38 A38 A38 A38 A39 A39 A39 A39

   A40 A40 A40 A40 A41 A41 A41 A41 A42 A42 A42 A42 A43 A43 A43 A43

   A44 A44 A44 A44 A45 A45 A45 A45 A46 A46 A46 A46 A47 A47 A47 A47

   A48 A48 A48 A48 A49 A49 A49 A49 A50 A50 A50 A50 A51 A51 A51 A51

   A52 A52 A52 A52 A53 A53 A53 A53 A54 A54 A54 A54 A55 A55 A55 A55

   A56 A56 A56 A56 A57 A57 A57 A57 A58 A58 A58 A58 A59 A59 A59 A59

   A60 A60 A60 A60 A61 A61 A61 A61 A62 A62 A62 A62 A63 A63 A63 A63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08 C08 C08 C08 C09 C09 C09 C09 C10 C10 C10 C10 C11 C11 C11 C11

   C12 C12 C12 C12 C13 C13 C13 C13 C14 C14 C14 C14 C15 C15 C15 C15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C24 C24 C24 C24 C25 C25 C25 C25 C26 C26 C26 C26 C27 C27 C27 C27

   C28 C28 C28 C28 C29 C29 C29 C29 C30 C30 C30 C30 C31 C31 C31 C31

   C32 C32 C32 C32 C33 C33 C33 C33 C34 C34 C34 C34 C35 C35 C35 C35

   C36 C36 C36 C36 C37 C37 C37 C37 C38 C38 C38 C38 C39 C39 C39 C39

   C40 C40 C40 C40 C41 C41 C41 C41 C42 C42 C42 C42 C43 C43 C43 C43

   C44 C44 C44 C44 C45 C45 C45 C45 C46 C46 C46 C46 C47 C47 C47 C47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C56 C56 C56 C56 C57 C57 C57 C57 C58 C58 C58 C58 C59 C59 C59 C59

   C60 C60 C60 C60 C61 C61 C61 C61 C62 C62 C62 C62 C63 C63 C63 C63

Read    Error Count: 2026224

Write   Error Count: 8788343

Unknown Error Count: 0

从结果看,故障扩大了,但还是1,3显存区,说明加焊不成功. 影弛的这张卡是无铅的,第二次加焊时间比第一次长,可还是不行.如果要重新植球就麻烦了,没有钢网啊! 信心也不足.

还能加焊第三次么?会不会烤坏显存呀?

望指教,先谢了.

网友(点评):
芯片右边虚焊了

网友(点评):
第二次加焊造成另外两个颗粒有少许损坏

网友:
显存没几个点,手工植株也不是很麻烦的,改有铅方便些

网友(点评):
还不会植株,没经验.

网友:
这个也像是核心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PCB有点变型,就是担心GPU有问题,没有把握确定.

网友:
核心出问题也一样

网友:
从第一个MATS看像是核心问题,MATS我一般都跑两遍,如果错误一样,虚焊面儿大,如果不一样,先从电源入手。

你怎么弄的颗粒?风枪?有木有下加热?木有就怕你的PCB杯具了

网友(点评):
有下加热,"土炮"---频谱治疗仪,有两根深绿色的棍子,应该是红外管吧? 温度还挺高,放内存条上去十分钟就烫手了,有高低两档.先用低档预热10分钟,在强档加热10分钟,然后用850风枪上加热2分钟,电容能动.

网友:
从你上的表来看,是显存全坏

网友(点评):
只有1,3两个区报错,怎么就断定显存全坏了?详细说说.

网友:
真是高手。摸黑也能测。呵呵。

网友(点评):
不亮的卡还能怎么修?碰到了,就试试吧!

网友:
比较狠人啊。。。你焊那么多次,修一个显卡给你多少钱啊。。。。焊多了就是好了也用不住啊。。。。

网友(点评):
这不是才修第二张卡么,学习学习.就是怕再焊第三次把颗粒烧了,才请教前辈的.

网友:
你这是不是三星显存的啊 看着很像啊!要是的话就得全换了!

网友(点评):
是三星的DDR3,影弛的卡比七彩虹用料好啊,为什么全换?这是通病?

网友(点评):
哈哈,如此败坏三星的名声,当心三星公司找你打名誉官司。谁说三星的显存就一定要全换啊?现在包括高端卡上用三星的多着呢。根本就没有高清三星显存是怎么回事,就在这里瞎说一气。

网友:
手太潮,现在不敢加焊GPU,怕搞砸了.

网友:
先丛植显存   再弄核心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植球也得现学现用.

网友:
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点评):
多谢鼓励.加焊后故障扩大了,但还是相同的两个区,先不植球,再次加焊会不会把显存搞坏呢?犹豫中.

网友:
楼主的DOS不纯,所以检测结果既不简洁也不明确。既然是开机不显示,为何不先查找不显示的原因,却去对着显存发狠?好比一个中风昏迷的人,医生却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脚气上一样。已然加焊过两次,不但不好,故障反而更严重了,不去想想原因何在,还想第3次强攻,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就没其它的招了吗?可悲啊。

网友(点评):
不怕丢人,真不知道其他办法对付不显故障卡,加焊比较直接.也在考虑其他可能.请指教.

网友A:
你上的表是A0-63,C0-63 AC区全报错了,如按表报的来说是显存全坏或别的原因。一般这种情况是大花,我有好几块都是AC区全报错。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我再测一次看看. B区,D区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上图供参考,加焊的是1,3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的表是A0-63,C0-63 AC区全报错了,如按表报的来说是显存全坏或别的原因。一般这种情况是大花,我有好 ...

你是不是不明白呀,这个显卡哪有BD区呀。

网友:
不是我打击楼主,楼主学维修或者研究都要有设备
我教徒弟有句说话:“修不好就帮我报废他
我指的报废不是弄坏,而是修到没到修了,最后知道是什么问题,才能学东西
楼主要不断尝试,不然就花钱让别人修
针对楼主的卡,简单点就重做GPU

网友(点评):
讲的中肯!你的徒弟有福气.

网友:
楼主重做不成功就换显存然后到GPU,换之前留意GPU右上角有没有破损,有时候是风扇压坏的

网友:
搁置了很久,今天把GPU吹下来了,吹了4分多钟才取下来,幸好没暴.
仔细端相GPU,突然发现又犯了低级错误:GPU上掉了5颗电容,掉电容会导致黑屏点不亮么?

清理PCB板后,发现有的焊盘是棕黑色的,是不是焊盘掉了? 看来这张卡真的让我修坏了!!请高手指教一二.多谢!

网友:
值锡板哪里有卖的啊  我也想买个万能的就行了 内存的和gpu  还有南北桥的 练习  咋们这里有吗

网友:
好技术,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显卡没有BD区.只有AC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