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4 触发后电流上到0.4左右,测CPU供电为0.9V左右,把CPU拿下再测就变成1.5V了?

楼主(2011-12-20):
三星R464 触发后电流上到0.4左右,测CPU供电为0.9V左右,把CPU拿下再测就变成1.5V了?什么道理?有图纸的朋友请帮个忙,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下,遇到过的朋友帮个忙,谢谢

网友:
没复位吧 Cpu电压正常

网友:
咦,是呵,为何那么怪的呢?按道理来说,电压应该不变才对的呀。那我真可也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有些比较怪,CPU有一个脚是接地后拉低那个电平的。

网友:
CPU电压这样正常呀,上CPU时VID识别为0.9V输出,没上CPU时VID全高就1.5V咯,有的VCORE IC识别到VID全高就不输出也很正常的.这机我没图纸

网友:
是的,谢谢,供电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