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0机器

楼主(2011-12-20):
今日接到老机器一台为昭阳E30,具体开机现象为开机先是屏暗,然后LOGO出来屏逐渐正常后直接黑屏死机,求助中。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额,,能开机那么其它都是没问题的,主要的就是在灯管和高压电路,或者显卡。只有这三天,其它不关事。可以用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卡擦它。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复,是北桥供电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