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页
显卡门的机器到底是显卡核心出问题还是显卡与主板间虚焊?

楼主(2011-12-20):
显卡门出现几年了,也跟着修了几年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到底 哪的问题,说啥的都有!
如果说是显卡核心内部问题,那么重新植球有又何意义?有铅无铅有何妨?
如果是与主板虚焊,那所谓白胶封装的说法从何而来?商家的噱头?芯片发热高能达到焊锡融化的地步?
单选投票
, 共有 285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1. 1.显卡核心内部问题
88.07%
(251)
2. 2.显卡焊盘与主板虚焊
11.93%
(3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芯片
显卡
侯良伟
肯定是显卡核心的问题 ! 至于灌胶 可能是为了 主板防震测试通过!

网友:
我也有同样疑问 我觉得两种情况均有
啥都修
既然是核心问题厂家为何要给显卡下灌胶或点胶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核心的问题

网友:
lichengzb
IBM T系列的显卡 应该是 主板与 显卡虚汗了把 主要是 T4的 不用拆压下键盘就亮了 这个怎么解释呢?
详情
维大
和我的想法一样,为了要分,还是选一个了。

网友:
搞不明白呢。反天重植一般都好。请大师分析下

网友:
不过我想应该是前者吧,可能是核心内部的元件容易老化导至发热量越来越高,至于重新植珠的问题,我可并不认为重新植珠就能好呀,得新植了之后,还不是得强化散热吗?且也不耐用呀。
同意楼主:
4.0
明华
同意楼主:

网友:
夜★风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悔
同意楼主: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核心的问题,因为不只N多次只用风枪加热核心就好了
寻求品牌
对嘛,刚开始俺也认为是芯片与PCB连接不好,现在才晓得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核心问题

网友:
是核心问题,没看NV的召回通告么?长时间高热导致核心轻微炸裂。
再说,高热也是虚焊的病因
loyo8
感觉楼主说到点子上了,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
还是本体核心的问题更大些,要不然就不会出改良的显卡了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高的地方晶片就是了..

网友:
是核心问题.nvidia有公告了

网友:
你们换改良版后返修过没,我换得不我好像还没返过
阳光梦
原型号的也是用了2-3年菜出问题的
详情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主要是核心 主要的温度都是核心呀

网友:
两种都有吧,如果非要分的话那还是芯片核心的问题,其实大多还是看客户怎么用,有的不用改良版的还是可以用1年多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本身质量的问题。

网友:
显卡核心内部问题
太明显了··········

网友:
支持显卡核心坏

网友:
核心问题。从出改良版的就能感觉到。

网友:
两者皆有多半都是与主板的接触的问题

网友:
肯定核心问题,不然哪有多次加焊还是老样子呢?

网友:
显卡门出现几年了,也跟着修了几年了,但是还是没搞明白到底 哪的问题,说啥的都有!
如果说是显卡核心内部问题,那么重新植球有又何意义?有铅无铅有何妨?
如果是与主板虚焊,那所谓白胶封装的说法从何而来?商家的噱头?芯片发热高能达到焊锡融化的地步?
单选投票, 共有 285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8.07% (251)
11.93% (34)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点评):
肯定是显卡核心的问题 ! 至于灌胶 可能是为了 主板防震测试通过!

网友:
我也有同样疑问 我觉得两种情况均有

网友(点评):
和我的想法一样,为了要分,还是选一个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显卡核心的问题

网友(点评):
既然是核心问题厂家为何要给显卡下灌胶或点胶呢?

网友:
不过我想应该是前者吧,可能是核心内部的元件容易老化导至发热量越来越高,至于重新植珠的问题,我可并不认为重新植珠就能好呀,得新植了之后,还不是得强化散热吗?且也不耐用呀。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核心的问题,因为不只N多次只用风枪加热核心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嘛,刚开始俺也认为是芯片与PCB连接不好,现在才晓得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是核心问题,没看NV的召回通告么?长时间高热导致核心轻微炸裂。
再说,高热也是虚焊的病因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说到点子上了,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
你们换改良版后返修过没,我换得不我好像还没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