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 显示器闪屏故障

楼主(2011-12-20):
故障现象:屏幕出现LG的 LOGO 来回闪烁不出人 来回就是闪
维修过程:拆下来 35V470 3个电容鼓包 (主要供电部分)更换后 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了 LOGO都不出了(V数VF值完全一致) 将鼓包电容更换回故障依旧
故障判断:大致在电源一体板上

请问各位大仙 这个显示器有没有这种通病  故障的解决办法 如何测量以及维修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0
我刚刚修了台,换了三个电容,我手头没有35V470UF的电容,拆掉电容量电压是23V,于是用25V1000UF的装上去,试机两小时没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换上的电容上反了或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不可能换人好电容不显示的,仔细重新换一一

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能导致这种问题 ?

网友:
量一下电容有没有电压重新换好的电容,量一下开关管有没有电压

网友:
好的万用表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再换三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  看一下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换电容以前,换电容以后,你都测电源的电压了吗?电源电压正常,就不 要弄电容了,如果指示灯正常的话,代换高压板,还不行,换人修吧

网友:
開關管換了看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楼主电容都无法判断好坏,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
笨人出个方法,那三个电容先一个一个焊下来,也就是焊一个下来再测看看起不起来,如果只有一个,那就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了。

网友:
电容确定换好后,请检醒高压部分~!!!

网友:
换高压条     我以前遇到过      换了就好哦

网友:
外接个高压试试看。

网友:
换了好的电容不行的话 有可能是 启动电容失容 50V的那个  电流过载检测电阻0。33的那个电阻阻值略变大
   高压电容失容    这几个点都没问题的话 换高压板吧

网友:
你这样说的很笼统  电源输出5   12V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容换完后再测一下供电电压,还有开关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装错了。应该

网友:
换上电容还不好的话你看看高压板的电压对不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个 现在有25V的高压条吗

网友:
我记得没错的话,那电容边上应该有个二极管,你测一下是不是坏了。如果坏了把那个二极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先试一下各个灯管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电容换过了再测测其他地方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没换对

网友:
是换上的电容上反了

网友:
仔细修肯定能修好

网友:
换开关管吧 我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电容来回换了好几个 焊盘都焊掉了  我记得这个开关管是k2645  换后就好了

网友:
电容本身短路或坏的,供电故障

网友:
量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看下高压部分那个复合MOS管是否已经损坏.LG经常坏哪个MOS管.

网友:
检测开关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所云,找本书好好看看。

网友:
前几楼张老师说得没错,换了电容不显示了就按照不显示的修下去呀,测灯管,测电源板各电压,开关信号,屏线接好没,显示器就那几个东西不要慌就好了,客户在就说故障比较复杂,要仔细查查,一时半伙可能修不好,打发他走以后你就可以心平气和的修了,

网友:
测5V 12V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开关管么关系啊?开关管坏了怎么会出LOGO

我就是修過這樣的機。才會這樣說。

网友:
又是一个 换完电容 管子穿的

看下高压的MOS管把

网友:
前几天修了这个LG 的显示器 就是电容鼓包   想换了就好呢 心中暗笑    换完了 都想哭了 客户在旁边看着着急用 心想电源板换了几个好电容闪都不闪了呢 不会拆的时候把哪个件弄坏了吧  忙用数字表测一下电压5v 25v 木有问题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客户着急用 就用个4灯通用高压给装上了

网友:
一体版的背面是不是还有电源管理芯片的,比如4606那样的 看看这两个芯片有没短路。

网友:
把电容再换一次,不行,再换高压条。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电容鼓包,12V 5V电压正常,换完后,居然没电压了,郁闷死,最后,整体都换了,换了一个 高压一体板,经常遇到怪事!

网友:
你量量各路的电压,比如25V  5V   高压开关的电压

网友:
我遇到过更换高压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