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海信32 接机顶盒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1-12-20):
海信32电视接机顶盒或是DVD都是有声音,没有图像,三个视频都试了,问题都是一样的,接VGA电脑图像声音一切正常,怎么回事????
电脑

网友:
呵呵,楼主要看下接口啦
现在接口虽然都是三个头
但有的是pbpr,有的是cbcr,是不同的,我想楼主的电视是后一种罢了,
以前的pbpr的那种信号自然是不出来了

网友:
我以前用着是好使的,后来突然有一天就不好用了,为什么啊

网友:
喔,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最好祈祷是楼主用力比较大,不过这种接口一般都跟电脑的io一样,集成在主板上了,当然是电视的主板,那个也叫主板,哈哈
这一般是接口坏了,不过楼主有维修基础的可以打开看看,接口上一般有保护的二级管或电阻,如果坏了换了好了,其他的,就麻烦了

网友:
进总线初始化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是视频切换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