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电烙铁要怎么处理一下

楼主(2011-12-20):
说新的电烙铁要处理一下才好用,有什么好的意见吗,说松香要弄熟了才好用,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点评):
温度不要太高,先加锡,加上锡就好用了

网友:
干烧在打松香!

网友:
以前没有留意过。

网友:
告诉你个好方法,你有料板没有,那种拆过BGA芯片的。
一般上面都有悍膏和锡珠,你用烙铁在上面弄几下,等烙铁上面都沾满锡珠了,就好了,

网友:
永久了那些脏东西沾在烙铁头上还真不好搞 你们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
全新的烙铁头,需要往上面加锡,头部接触面的部分要加满锡,然后开着机器空烧半小时
这样以后即使烙铁头上没锡空烧时,也不容易发黑了。

网友:
其实就是新烙铁加锡的问题,楼上的几位楼主都说了。

网友:
论坛很多相关的文章

网友:
加温达到要求后(锡熔点),马上把锡线碰触焊嘴,待其熔融且饱满后就OK了!过温后还不上锡线的,呵呵,黑碳头伺候!!够你烦的!!

网友:
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哦

网友:
这个很基本啊。

文艺楼主的话,还可以请大师开开光。

网友:
头子上加锡。反复擦拭。

网友:
如果调温的用完打到低温
在用打低稳往高调

网友:
260度加焊!黑头可用黄花烙铁清洁液!

网友:
边加温边埋在松香里,到180度以上开始上锡!

网友:
烙铁头都这么便宜了,随便用了,黑了再换新的就是,哈哈

网友:
平时 不用关机或打到低温
用完调到低温,等下回在用从低温慢慢往高了调
海绵里水别太多

网友:
新烙铁我一般是先在烙铁头上沾上助焊剂,加电,热的差不多了就上焊锡,上好锡就可以用了。烧黑的洛铁头或是烧的不平的洛铁头,一般都是用搓打磨,好像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忘记大角度了,自己用着感觉舒服就OK了,然后和新洛铁一样重新上锡。

网友:
这个都是平时要注意的问题,烙铁保养不能马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