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1-12-20):
菜鸟来的,今天拿到一张主板可以开机cpu风扇可以赚但显示器不亮,显示器不亮,求维修思路

网友:
思路.就是希望你学会打字....................告诉我.检测卡..跑什么代码...........或者你不觉得闷..可以一个一个代换..

网友A:
诊断卡会用不?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诊断卡C1-C3 -25 -26-----85 都跑完了 显示器灯亮 无画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会用不?

我用四位诊断卡显示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诊断卡C1-C3 -25 -26-----85 都跑完了 显示器灯亮 无画面吧

插了诊断卡没有跑代码

网友:
忘记说一下了,我插了诊断卡没有跑代码开始的时候就是- - - -四位诊断卡。CPU有发烫的现象

网友C:
查看卡..是否开启了复位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卡..是否开启了复位灯.

我看了诊断卡开机的时候复位灯有亮然后灭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啊....  主板电容如何...表面有没有烧坏..

网友:
这样问问题的话,估计神仙也帮不了你!
你最起码要告诉:什么板子,什么型号,供电,时钟,复位都怎么样?这样才好分析嘛。

网友:
如果这样我都知道是那问题,我就是神仙了

网友:
你不会修先换CPU,内存显卡 ,或把负载取下来看看,如果取一个正常说明是那个零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