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二修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20):
今天接手一二修笔记本,(先发个亮机图,所谓有图有真相吗)

型号DELL 500 15.6屏,配置一般,看看主板,修的惨不忍睹,所有的电源管理芯片都动过了,EC看样子也是随随便便吹焊上的,拿来的现象是不触发,先着手把前一位大哥的残局处理一下,EC重新焊接好,测量EC工作条件都满足,当按下开关时,KBC_PWRBTN#有跳变,但是去SB的PM_PWRBTN#却没有跳变(如图95脚和119脚)。

先易后难,先刷了BIOS顺便附上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不焊好。但楼主修板的思路很强哦

网友:
这个是一开始还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是的,应该最开始在上一位维修人员的手里就是不开机的现象,原因是bios问题,只是二修的原因,又添了新故障而已

网友:
LZ很细心,学习了,GPIO的读取BIOS的定义不对,故刷BIOS才好的了

网友A:
h不知道这台机器的报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不知道这台机器的报价是多少

同行活,只收200元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啊!继续努力

网友:
其实闲下来的时候是比较锻炼人的,活少了,有时间能多扣扣难一点的活了,技术成长也就快了,可是这样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又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