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防呆接口没了,怎么接高压板

楼主(2011-12-21):
一个15寸液晶,四灯接口,一大一小,换高压板时,两个大接口防呆的插口都被剪掉了。忘记怎么接了,我不知怎么接,粗的接高压输出电源,细的接地,但我量了有的脚并没有接地,只有一个小接口有一脚接地,接反了会烧高压板还是灯管,或者没有问题呢,请指教。我按小口的1脚接高压输出,2脚接细线,但故障是按开关键亮一下就灭,再按没反映,又要拔掉电源线再插,又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什么叫防呆?不明白。在说灯管随便接,只要灯管、高压是好的就会亮

网友:
通用板接口都一樣的。

网友:
细的不是接地,  是反馈 。  改回即可  。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总是接错了

网友:
灯管那里怎么接都行

网友:
灯管是不分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