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和DDR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21):
除了供电还有其他的直观区别吗,对了DDR3有几个时钟点啊
yjmqand315
速度也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科技通讯fw
外观缺口就不一样

网友:
外观区别,速度区别,型号区别

网友:
DDR3有4个时钟

网友:
DDR3还增加了复位
H55
恩,对

网友:
别想太多 就是更好就行了

网友:
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同意楼主:
5.0
珠穆朗玛峰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样大小的,DDR2的比较贵,DDR3 的很便宜!!!!这就是区别
同意楼主:
5.0
珠穆朗玛峰
同意楼主:

网友:
区别太大了 你说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时钟啊 供电完全不一样
同意楼主:
5.0
珠穆朗玛峰
同意楼主:

网友:
速度更快,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