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掉电

楼主(2011-12-21):
今天收到一台DELL D600的机子,上电到0.5-0.64左右3秒就掉电了,上测试卡跑乱码有时跑20 66 10等,三个灯都是长亮的,加焊过内存座都加焊过IO 网卡等,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一下,CPU温度刚起来就掉电了

网友:
不过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
你的内存和cpu换测试一下,或者是里面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还有就是你是用裸机测试吗

网友:
电压都起来了吗?是不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引起的。。

网友:
如果cpu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开关版的虚焊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
CPU不工作会断电

网友:
从供电开始查吧,掉电一般和短路有关系吧。

网友:
换SB肯定会好

网友:
温控问题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网卡坏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