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XP开机画面最简单办法

楼主(2011-12-21):
最新发现一个通过修改Boot.ini文件以修改Windoows XP的开机画面的技巧
  第一步:建立自己的开机画面
  做此开机画面的图片要求:图片取名为Boot.bmp,大小640*480,16色的bmp位图,保存在系统盘的windows目录下。
  建议在Photoshop中新建一个大小640*480全黑的图层做背景,然后将自己喜欢的图片放到黑色的图层上。图片模式改为索引。保存时选择16色(即4位)bmp图片。保存在windows目录下。
  2)在boot.ini里面加上 "/bootlogo /noguiboot" 就可以了。以前都要用resource hacker改系统文件,嘿麻烦。现在不用了

网友:
很好,能行吗??

网友:
虽然楼主说得很清楚,但我还不懂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没试过哦   试试看

网友:
这招没试过,不知道尼

网友:
我也去改一改,我的相片上去了,呵呵

网友:
恩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试试吧,,,哈哈不错的分享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
能有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用windows变脸王。。

网友:
没试过哦   试试看

网友:
现在都不用XP了啊,请问LZ有没有修改WIN7的方法 啊,要64位的,

网友:
狂顶楼主到高潮

网友:
这种方法试过,结果系统都不启动了。。。。。。。。。。

网友:
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行吗 试试看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