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下游戏全屏问题通用解决方法

楼主(2011-12-21):
一、Windows7下游戏全屏问题通用解决方法(推荐使用):
Win键+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 回车,这样就打开了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定位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
在Configuration这上面右键,选择查找,输入Scaling,在右框找到scaling,右键scaling修改
将数值改为3即可(原值是4),这种方法基本通杀所有Windows7下游戏的全屏问题。
例如,有的用户找到了: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GraphicsDrivers\Configuration\ BNQ7820G5904027026_14_07D9_0D^982BE6B19D3412E0FED7CFC9082CBA39\00\00\Scaling
把此处的Scaling数值改为3即可,在这个例子中,BNQ7820G5904027026_14_07D9_0D^982BE6B19D3412E0FED7CFC9082CBA39
注意,这段数值由于显示设备的不同而改变,以大家自己搜索到的键值为准!!
二、Nvidia显卡(N卡用户)
有方案解决N卡在Windows7下游戏全屏的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NVIDIA控制面板”
2、在左侧选择“显示”——“更改平板显示器缩放”
3、选中“使用NVIDIA缩放功能”
这样设置好之后再去玩游戏试试,就基本能解决游戏全屏的问题了。
三、AMD ATi显卡(A卡用户)
超多的A卡用户也碰到游戏全屏的问题,除了1024×768分辨率外,使用任何分辨率进入游戏全屏模式,屏幕画面两边都出现有黑边,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确保自己使用了最新的显卡驱动,进入显卡设置中心,选择“配置”选项,然后点击“属性”按钮,将“缩放选项”下的“保持纵横比”改为“全屏幕”,点击“确定”按钮后,再次进入屏幕分辨率设置界面,将分辨率设置为您屏幕的正常分辨率(例如1366×768或者1440*900等)即可。
总结:
第一种方法是推荐的,而更多的用户在升级显卡最新的Windows7官方驱动后,这个问题也直接解决了,上面几种解决方法仅供参考,有问题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里面直接提出,多交流,多分享!

网友:
收藏一下,也许以后用得到,谢谢楼主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