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打不开,但QQ可以上,经典

楼主(2011-12-21):
试下将路由器WAN接口不要接,插到别的接口当作交换机用,然后拨号试下,如果可以连接上,说明路由器要重新设置下,恢复下出厂设置,再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招爽,从来没有想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网络通.但是不能开网页.一般手动指定IP地址和DNS服务器就OK了.

网友:
主要是DNS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
要设置网络地址 和dns,保证你能解决问题

网友:
就是路由器的问题 ,尝试重启一下马上就好了  。我遇到过一次 ,不过是开网页很慢 , 重启一下马上就变得很快了

网友:
是不是 QQ能上的   就是别的什么网页都打得开就是QQ那个网页打不开的   那样的话升级QQ然后在升级浏览器

网友:
是否考虑先杀毒一下,一般这种情况有如下几种可能:1、路由器运行时间过长;2、IE中蠕虫或被挂马;3、重新做系统

网友(点评):
你这些办法,都不是办法。是新人的做法。。看看人家的。

网友(点评):
有个东西叫做DNS,

网友:
DNS看看设置错没有,如果没有设置错的话,就用360修复一下~!!!

网友:
应该是DNS没有设置对
最近不少电脑都有这个问题,应该是病毒导致的

网友:
要设置下网络地址和dns。。。。

网友:
太难了,自己百度,百度很多得,百度很好很强大!!!!!

网友:
dns不对也上不了的。。。。

网友:
有些设置MTU值可以。

网友:
如果是路由器方面故障,通常都是将电源(或变压器)拔下,断电10来秒钟后再插回,一般都可排除。

网友: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个单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搞了半天也没弄好,最后才知道是宽带的问题(X通的宽带)

网友:
新手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浏览器问题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样情况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启路由 和猫的 重启之后就好了

网友:
原因有很多种吧,但这招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DNS,IP,网关设置下吧,不行就换个浏览器,还不行换驱动,

网友:
基本上是DNS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碰到。。。。

网友:
大家都说是dns问题 我设置了还是不行额

网友:
一个局域网装2个路由器做什么哈?
真想限制的话,路由器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应该是dns没有设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这个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无非就是DNS的问题,自动获取的话,可能重启路由就会好的

网友:
从来没有想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现象我碰到过两次是金山的问题,关掉就好,从此不装金山

网友A:
方法不错。对,交换机下可以手动拨号。

网友:
如果网络设置正确的话 应该是IE中病毒或者中木马了,换个别的浏览器或重装系统可解决。

网友:
中毒,或网络原因, 这种,好多问题的

网友:
有时候不太好的路由器也会导致整个问题

网友:
1浏览器2.DNS3.电脑中病毒4。启用了分级审核

网友:
爷爷的 哎 什么跟什么嘛

网友(2013-06-29):
今天算是知道了- -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被你解决了,真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