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1-12-21):
与数据恢复有关的硬盘故障一般分为逻辑故障和物理故障及人为破坏和病毒破坏。 逻辑故障  逻辑故障是指与文件系统有关的故障。硬盘数据的写入和读取,都是通过文件系统来实现的。如果磁盘文件系统损坏,那么计算机就无法找到硬盘上的文件和数据。文件系统的组成部分有:
  1、分区表(Partition Table):如果分区表损坏,那么就无法识别磁盘分区或卷。
  2、引导扇区或超级块(Boot Sector/Super Block):引导扇区和超级块定义了磁盘分区/卷的最重要的参数。
  3、文件索引和其它元数据(Index and Meta data):硬盘上的数据和文件按照一定的结构分布在磁盘上,如果这种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完整的文件或数据也就不存在了。 物理故障  物理故障是指硬盘自身发生硬件损坏,导致硬盘无法正常运转、识别或存取数据。硬盘一般有电路板、固件、磁头、盘片、电机等电子/软件/机械三部分组成,而任一组件都可能发生故障。
  1、电路故障(PCB burned):硬盘的电路板烧毁,或硬盘电路板上的控制芯片损坏。由于硬盘电路板使用的都是可编程芯片,所以硬盘电路板的修复不仅仅是“电烙铁”和“焊锡”的工作,还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设备。
  2、固件损坏(Firm corrupt):固件是控制硬盘正常运转的硬件程序,是硬盘的“大脑”。
  3、磁头和电机故障(Head & motor failed):磁头和电机是硬盘的机械组件,位于密闭的、无尘的盘体内部。磁头会老化、变形;电机会烧毁、卡住,这两个组件损坏会使得硬盘彻底报废无法修复,只有使用专门的设备才可恢复数据。
  4、盘片损伤(Platter scratch):盘片是保存数据的载体。硬盘在使用过程中,会由于老化或划伤产生坏扇区。 人为破坏  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删除文件和破坏分区表,这都会造成有效数据的丢失,这种数据丢失需要借助数据恢复软件或是手工修复来达到数据的恢复。 病毒破坏  大多病毒是不会造成数据丢失的,但是少数病毒却会造成硬盘锁死,分区丢失或是数据丢失,这时候不能单纯的使用杀毒软件来清理病毒,否则就会造成数据严重破坏,一般都是通过专门的软件来提起数据之后,才做杀毒处理。

网友:
xiaoxiao  我就刚坏了一个

网友:
能讲下工作原理最好

网友:
还需要使用专门的编程设备。看来要好好修练才行。

网友:
学习了,只是没有设备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