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1-12-21):
三星显示器740N出现暗屏,换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一样的,我想问一下,出现这种暗屏,屏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

网友(点评):
你修显示器也要找对地方呀? 暗屏 你换电源和驱动有什么用? 这种故障一般是高压或灯管问题。

网友:
你换过的电源和驱动板保证是好的吗
如果是好的就可以判定是屏的问题,还有很大的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如果电源板 和驱动板都换了还屏暗  灯管坏或者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为什么不先点一下灯管呢,这个应该算是最方便的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灯管不良,系统保护了,是否考虑一下

网友:
暗屏的情况逐条测试下灯管是必须的

网友:
灯管的问题,换灯管

网友:
用单灯管高压板换也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新手,暗屏一般是高压和灯管。换过板应该是灯管

网友:
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暗屏要先从高压查起,然后是灯管,最好用点屏工具测试下就很明白了。

网友:
暗屏一般是高压和灯管。换过板应该是灯管

网友:
你换过的电源和驱动板保证是好的有
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测一下灯管电流大不大  。。。。

网友:
张大哥直接是一针见血地跟你说好故障地方了,呵呵。电源高压板、驱动板都换了。暗屏故障,首先第一步就是拿测灯管的工具测试各根灯管是否良好,而不是第一时间换高压或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