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风扇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一台IBM R61I 进水,(3M 5M腐蚀,已修复),装机测试,发现,开机瞬间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拆机测。

J15是风扇接口,Q1 5脚,5V 123678脚 5V -0V -5V来回跳动。4脚 3V-0V-3V来回跳, Q77 2脚fan_on也是3V-0V-3V  ,fan_on是由H8发出,由于客户急要,又没有H8更换,所以飞线改了长转,开始报FAN error  按ESC跳过。
请问是H8有问题吗。电压为什么会来回跳?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管子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管子问题

网友:
直接改长转

网友:
应该是供电管子的问题

网友:
看来你修太少了,跳变才是正常的,开机转一下,后不如果温度没达到它是不会转的

网友:
IBM的都是开机转一下,就停的,等温度达到一定才转

网友(点评):
说的不错,同意!要改常转论坛已有完美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机器正常就 是开机转一下,等温度到了后,在转

网友:
楼主,是刚开始修机吗??开机转一下,这是硬件检测,不到一定的温度凤山市不会转的,处于静音、风扇寿命、环保的考虑。

网友:
很多本本都是这样的。。。。有温控的、、、、、

网友:
直接给风扇加电让它一直转就行了.

网友:
它这个是温控的嘛.开起来转一哈.有的是转上4  5秒就停了..等到了温度那就开始转快乐

网友:
只有温度到了60度风扇才会转的、

网友:
ibm的笔记本刚开始只转一下正常

网友:
大家都在说是温制,难道楼主不知道。

网友:
R61 T61 很多IBM机器 以及其他笔记本都是这样 开机就转一下 意思是检测到了风扇正常  不到一定温度是不会转的 或者转的不快

网友:
有点头疼啊!

网友:
这个常识楼主应该知道的吧  应该是其他原因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不错,这几个晶体管我认为都不是一直导通,应该是处于导通和截止的交替状态。风扇正端的电压是处于变化的,转的快电压高,转的慢电压低,不转了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