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1-12-21):
   海尔t68外接显示,内屏不显,但是背光开启。通过加焊显卡好了

T68 我记得是英伟达显卡啊,GO7200 7300的,最多8600,加焊显卡吧。我修过很多T61 T68我好像修过,反正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N卡的话就做吧

网友:
T68是显卡问题。。

网友:
N是N卡,但我想先应该查下供电信号吧。就是不知查哪些信号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解决问题的

网友:
先查下屏线供电吧

网友:
查下供电,不行就加焊吧

网友:
就是有亮无字把  是的话  直接BGA伺候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显卡没有发出L_VDDEN,导致没有屏供电。我人为的将此信号拉高,有了屏供电,但是屏还是不显示,只有背光,怎么办啊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
见的太多 都是干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门的垃圾

网友:
T68的显卡就像V3000一样的。

网友:
G86-603的显卡!

网友:
建议换改良631显卡 不然 这海尔t68 1-2月就返修 这机的显卡散热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最多了,其实跟HP V3000一样,只不过这个机器没有V3000多,不然肯定也会像HP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