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M333)笔记本,电流1.24不显

楼主(2011-12-21):
东芝M300(M333)笔记本,电流1.24不显,还伴有滴的一声报警,电流是一路到1.0左右,跳变下到1.24就不动了,显卡是独立小板的,显卡ATI 216-0707001,重植过,故障依旧,是不是要直接换块新显卡啊!

网友(点评):
试试BIOS,电流上到1.24感觉显卡还是好的

网友:
显卡一般只能做一次,重做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了。你须换个显卡才行……

网友:
感觉ATI的显卡比较容易挂 我曾经也加焊坏了 如果有芯片换一下 没有就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难道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款主板那里有大电容呢?真郁闷

网友:
直完不行,就的换显卡了。。。。。。。。

网友:
换卡好了吗?我那个和你的一样,我那个是亮的,点一下,在点就不亮了,重做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