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显示器的原理问题?

楼主(2011-12-21):
小弟我现在是学徒,昨天碰到一台笔记本,暗屏。老板先将灯管的六个脚都量了下,1和2是5V,5脚从0变到3.3V,然后才更换高压板。
老板对我说,量灯管是为了确认灯管的好坏,如果灯管好的才能确认是高压板坏了。
但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不用高压板,仅仅测试灯管,显示器不应该是白屏吗?为什么接上高压板后显示屏就会显图像了呢,这是不是说高压板的其中一个作用是显示图像?但暗屏又是怎么形成的?高压板的作用都有什么?

网友:
高压板的作用主要是   为灯管供电    有的也有反馈信号在上面     应该不会有图新处理的作用

网友:
好好买些书来理论自己吧!不然会闹笑话的

网友:
先查灯管好坏、再查高压板、然后查主板接口

网友:
高压条只负责灯管供电,显示是由屏线决定的,不插屏线就是白屏

网友:
乱七八糟 不知所云  你老板是不是量的高压板上得接口的脚  看看有没有供电 和亮度电压

网友:
图像处理怎么会事高压嘛.晕

网友:
只要灯管能亮,说明高压板是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 ,高压板是把一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为灯管供电。

网友:
高压负责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很乱啊,不知道啥意思,笔记本的灯管有六个脚,不都是单灯的么?

网友:
叫你老板讲给你听讲清楚点不清楚就问他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看了大家伙的回答,我有点明白了。
大家伙的意思就是高压板是给灯管供电的,可为什么会出现暗屏呢?难道是供电不足?灯管坏了的话为什么会出现暗屏呢?不是应该直接黑屏吗?

网友A:
暗屏的时候肯定要测一下灯管,灯管坏了不一定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时候肯定要测一下灯管,灯管坏了不一定看的出来!

呵呵,谢谢大家,看了大家伙的回答,我有点明白了。
大家伙的意思就是高压板是给灯管供电的,可为什么会出现暗屏呢?难道是供电不足?灯管坏了的话为什么会出现暗屏呢?不是应该直接黑屏吗?

网友:
明白了,就多多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