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4400 笔记本 掉电掉电掉电掉电掉电

楼主(2011-12-21):
故障描述:

       有时有待机,有时无待机,有待机的时候电流0.07,但是被很快的拉下。

解决:找到MAX8734A,其中3,4角3V5V——ON,无下拉,加焊开机芯片,怀疑35VON——DRV。

           加焊无效,后直接更换MAX8734A,亮机。

现在故障是掉电,做过绝缘,单板测试还是掉电,时间规律为最多60秒掉电。目前问题还是没解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再换一上8734A看一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看看有没有少电压了

网友:
间歇性掉电,不一定啥时候就掉电了,我换了个8734A,现在故障又变成死机了···

网友:
焊功不过关,继续从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