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4 使用正常 就是3个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1-12-21):
USB均没有电压     求一份图纸   初步怀疑是南桥问题    打算换桥  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实乃牛人也。。。。

网友A:
usb没电压为什么是南桥问题呢。
有转电压的管子啊

网友:
供电不正常先查供电 ,再看USB对地阻值。正常为500-600欧姆。

网友:
打U阻止,看看,不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跑供电线路,供电线路修好还不能用,直接从网卡飞线到USB,不用做桥了,很烦的。

对,别换桥换出新问题了

网友B:
先查供电,后换南桥。

网友C:
这还找毛图  南桥   USB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还找毛图  南桥   USB供电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后换南桥。

换桥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没电压为什么是南桥问题呢。
有转电压的管子啊

可以指点下吗   连接USB的那个是一个软排线没有电压过去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直接拉了个5V过去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明明USB没供电,还先换SB!!

网友:
牛逼的主楼呀 人才那呀 这样也换桥  桥神

网友:
我们一般不轻易动桥 都是多方验证后才动

网友:
给我们这种小白的经验帖子!值得借鉴!

网友:
先把USB口的供电修正常,如果还没有用就可以考虑桥了.

网友:
没有电压就修供电呀!直接飞线也行啊,但是你需要测试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对地阻值不正常而你又不想做桥,直接飞线。

网友:
估计是个换桥砖家这样明显的问题也换桥无语

网友:
还没检查就换!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