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0hd 电源板接线

楼主(2011-12-21):
请问谁手上有这个显示器或者电源板,麻烦帮我看下电源板的接线。收了个显示器,没电源板的,淘宝的又太贵了,想改又看不清楚驱动板怎样接线,只猜出一组3.3V,一组5V,地。

网友:
没图怎么帮你,凭空想象?

网友:
上个图,帮你分析析

网友:
图都没得.怎么分析啊.猜猜

网友:
各位兄弟,我就是没有电源板啊,只有驱动板和屏,所以才找有这个型号的电源板的兄弟帮个忙。

网友:
没图,讲得有不详细,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和电源板的连接插座,还有4个脚,有两个应该是亮度调节和高压开关,还有两个就不清楚了,只有看电源板才知道。

网友:
呵呵淘宝买得方便啊

网友:
电源板是这种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3.3  5v

网友:
知道了驱动板是3.3V供电 5V屏供电! 另外两只可以测出来啊!先供电 开机测开启信号3-5,无信号待机时就会没了,而亮度调节3-5是一直有的!

网友:
插座是10针的,每组两针,还有两针是空着呢,没有电源板,所以不清楚是不是空脚的。

网友:
用个一体板代换下吧,也不贵,自己加电源和高压板成本也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