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全部代码

楼主(2011-12-21):
主板诊断卡全部代码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 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 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 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谢谢,我也正在学主板,最近刚买了一六位诊断卡,打开说明书一看,全是英文的,我晕咯

网友:
嗯.这个很详细

网友:
哦哦.跟书上的差不多,,

网友:
还用测试卡吗 高手根本用不上

网友:
百度上搜得到   到处都是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果然是厉害!

网友:
测试卡有时候不准确的,需要结合实际测量来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新手实用,我认为我有用。

网友:
诊断卡
我就看 ~复位~跑不跑~3。3V~5V~12V+

网友:
测试卡有时候不准的...

网友:
不对呀,我用的诊断卡怎么从00开始,经过C1,C3等一直显示到FF,然后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呢?

网友:
光这某些、某些、某些~~~就搞糊涂了,谁知道自己手头修的这板子是不是属于那“某些”的一种呢?

网友(2012-03-01):
我也相知道高手用什么 用稳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