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3C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21):
前天修到一台明基的本子,出发到0.5左右掉电,显卡北桥都重新做过,南桥也换过,系统供电芯片,核心供电芯片都加焊过,结果还是一样,所有电压都有,问一下师傅们还该怎么修?

网友:
既然所有电压都有就刷下BIOS吧

网友:
看下CPU 和CPU共电芯片

网友:
我的个天啊,东西都做了,电压都有,还是掉电故障,居然还有人说刷BIOS的。  这板有没有温控芯片啊

网友:
掉电为什么换那些东西。电压都有吗。cpurst有么

网友:
补充一下,显卡做上去显卡供电就没有,显卡取下来就有1.2V,但是又没有显卡都掉电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的后续电路,查看电感有无虚焊。

网友:
有没有显卡都掉电,请师父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