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电压不出来

楼主(2011-12-21):
   主板型号是CW4, 请问一下8770的1脚是不是有电压出来的,我在主板测了没有,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CPU的电压也有0.89,2脚也有3.3V的电压出来,就是1脚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本身没有的,还是这个电压没有出来,还有这个信号干吗用的?

网友:
1脚电压应该是个时钟信号,可能要用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

网友:
没电压是正常的,时钟开启信号 低电平有效。

网友:
知道了,这个是没有电压,可能想楼上说的要用示波器才能测出,万用表可能是测不到电压的。不过到了U35的4脚就有电压了,这个电压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没电压是正常的。有电的话就不能开启时钟了

网友:
下次最好把板子的具体故障也写上吧

网友:
这个是个低电平信号哦。你打不出来的

网友:
哎,电路图都搬上来了,牛逼啊!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现在有哪些电压没出来呀,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