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捷320G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1-12-21):
手上有块硬盘。320G的。用软件扫完全没问题。但不能格式化。格式化的时候提示出错。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用软件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西数和希捷什么时候合并了?楼主用DM试下。

网友:
DM FORMAT一下再看看

网友:
系统里面格式化不了可以在dos里面低格,那个还是不行的话就用PC3000修复……

网友:
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扫描没有坏道的,如果,确实没有坏道的话,估计就是希捷的通病只读故障,如果,能发一下硬盘的指令信息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硬盘是只读了!可以接指令线看一下!如果是只读了,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