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k打印机打印过程中出现打印头撞击或者异常 ...
爱普生lq-630k打印机打印过程中出现打印头撞击或者异常响声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1):
爱普生lq-630k打印机打印过程中出现打印头撞击或者异常响声,打印出现错行,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怎么解决,望高手指教!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
可能是打印头初始复位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
630K出现碰头一般是到位传感器不良,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另有可能是打头缆松了或接确不好,这两种可能见得多一点,同时在打印头转动轴上上点衣车油。

网友:
你在看看字车杠杆有没有油嘛,这也是引起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