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内存笔记本就会叫

楼主(2011-12-21):
笔记本上有两条内存槽。其中一条没事。另一条只要一插上就叫。连续长音。换过几条内存都这样。各位帮到这样的问题。是内存槽的问题还是另外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槽子到北桥的线空爆了。还有有主板插副槽就会报错的

网友:
要假负载量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加焊内存槽看看,这要有点技术

网友:
槽,内存都要看看。。

网友:
单槽不过  很普遍的现象  最简单的方法   要么单根换成大内存  要么单根使用  换桥换槽子风险都大

网友:
用酒精洗一下槽子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哦?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北桥或者内存槽。可以能芯片组不支持大内存,还有可能这个机子分AB槽

网友:
假负载 打一下阻值OK吗。。不行加焊下一下槽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兼容,还有种可能就是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的,可能是内存槽虚焊,加焊一下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