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 DPS-305CM 30V5A 数字编程直流稳压电源 送27个笔记本多用转接头

楼主(2011-12-21):
2011年末最新巨献
       用普通旋钮电源的价格就能买到一台数字编程直流电
源你还hold住嘛.....
仅售:299/台 赠送史上最全27件笔记本多用转接头
活动推广期间 加5元赠送HP DELL可充电头各一个......
心动不如行动 买到就是赚到 赶紧敲敲键盘订购吧......
宏盛DPS-305CM 数字编程直流电源
上图:

赠送27个笔记本多用转接头

---------------------------------------------------我是分割线-------------------------------------------------------------------
视频解说:

网友:
DPS系列全数字化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特点:
史上最低廉的数字编程直流电源
输出允许长期最大电流短路
独有的开机/关机保护电路,杜绝冲击电压
极其简单,方便快速的人性化操作方式
无风扇设计,彻底消除噪音(开关电源降压,线性稳压输出)
机身轻量化设计(足功率前提下),省掉日益增长的运费
存储/快速调用10组电流、电压数据(CM独有)
无需选位并快速直接10V--1V--0.1V步进升降电压值
毫安显示、毫安恒流模式
全数字化输入电压电流数据
高稳定、低纹波、低漂移电路
自动恒压、自动恒流工作模式
电压输出无触点开断负载功能
密码锁定键盘(CM独有)
应用领域:电子产品调试、电子科技研发、电子产品老化、电子产品维修、各类蓄电池充电、学校电子试验等。
使用交流电压: 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正负10%50Hz(110/220V需订货)

网友:
可调电源测试笔记本的操作方法
一  笔记本待机电流的测量

     电源必须转入毫安状态才能测量待机电流

1 设置好笔记本所需电压,限流设置为500mA,按下0按键3秒后松开按键,
  电源就转入毫安状态,面板上的毫安指示灯亮,电流显?敬暗男∈?阆?稹?

2 插上笔记本,但不能启动笔记本,此时电流显示值就是待机电流,待机电流一般在10mA60mA 之间,越新款和显示屏越小的笔记本待机电流就越小,反之老款和大尺寸显示屏的笔记本待机就电流越大。

二  笔记本启动电流的测量

     可调电源必须在A状态才能带起笔记本(毫安状态输出电流最大为0.5A

1  如果电源在毫安状态,就按下0按键3秒后松开按键,电源就返回A状态,面板毫安指示灯熄灭,电流显示窗的小数点亮。
    2  启动笔记本,启动一瞬间,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窗显示的电流值就是笔记本启动电流。
3  当笔记本进入正常的界面时,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窗显示的电流值就是笔记本工作电流,如果笔记本打开某个软件时,电流就会增加,打开软件越多,电流就越大。

强烈建议:不管是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可调电源都设置为5A或500mA后(500mA转换为A状态时,自动变成5A),就不要在改变,只需切换毫安和安状态以及改变输出电压即可。

收到货后验证DPS可调电源好坏步骤
一  电压输出设置为30V输出,测量电压实际输出是否是30V
    按 V 键 -----按 3  键------按0 键------按ENT键 ,可调电源就输出30V。
二  电流限制电流设置为5A,在30V输出状态下,用铜线直接把红色正端和黑色负端连接起来。
    按 I 键 -----按 5  键------按ENT键, 电流限制就设置为5A。
由于该可调电源允许最高电压最大电流状态下输出端长期短路,所以可放心短接输出端,短路时的火花很大是正常现象.
铜线短路后,电源V灯熄灭,I灯亮,显示窗口电流显示为5.00A  电压显示为000V到00.5V之间,铜线一断开,电源状态立即回原状态。
经过以上测试后,说明该可调电源能够输出30V和5A并能达到150W的输出功率。

网友:
内部图详解,让客户买的放心:

网友:
使用交流电压: 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正负10%50Hz(220/110V需订货)
DPS系列全数字化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品牌:宏盛
产地:深圳
性能:30V 5A 带存储 锁定 毫安
配件 一说明书 一电源线 一保修卡 送:27个电?唇油?
DPS系列全数字化线性直流稳压电源
特点:
史上最低廉的数字编程直流电源
极其简单,方便快速的人性化操作方式
无风扇设计,彻底消除噪音(开关电源降压,线性稳压输出)
机身轻量化设计(足功率前提下),省掉日益增长的运费
存储/快速调用10组电流、电压数据
无需选位并快速直接10V--1V--0.1V步进升降电压值
毫安显示、毫安恒流模式
全数字化输入电压电流数据
高稳定、低纹波、低漂移电路
自动恒压、自动恒流工作模式
电压输出无触点开断负载功能
密码锁定键盘
应用领域:电子产品调试、电子科技研发、电子产品老化、电子产品维修、各类蓄电池充电、学校电子试验等。
使用交流电压: 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正负10%50Hz(110/220V需订货)
传统电位器调节模拟稳压直流电源不足之处
   1  设置电压、电流值比较繁琐,不能立刻一次性设置好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必须要反复轻轻旋转才能设置好所需值。
   2  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由于机械结构寿命短,碳膜容易接触不良,造成电压或者电流输出不稳定,严重时,会造成高电压或者脉冲电压或者脉冲电流输出,损坏负载电路(如冲击损坏手机电池等)。
   3  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是碳膜结构,在不同的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下,电阻值会变化以及稳压电路的元器件参数也会发生变化,造成输出电压和电流漂移。如果每天重复固定电压电流输出时,必须重新调节电位器来校正电压误差。
   4  没有电压输出开断开关,不能方便的切断和接通负载,给使用带来不便。
   5 不能锁定电压值和电流值,常常人为有意或者无意操作失误调节电压或者电流值而损坏负载电路。
   6 电源通电后风扇就一直运转,噪声大。
                 全数字化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势
   1  极高的性价比,在具备多种功能前提下,价格与普通模拟直流电源一致。
2 方便快捷的数字键盘输入设定方式,设定电压值和电流值只需一次就能输出使用者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避免了模拟直流电源的电压值和电流恒流值复杂调试过程。
   3长寿命的轻触软按键,在操作手感好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不稳定的严重缺陷。
   4 数字电源采用了数字电压锁相环原理来锁定电压值和恒流电流值,电压和电流的准确度是由基准电压值决定的,外围电路元器件参数值的变化对其输出精度影响很小,最大限度降低了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的变化对电源输出精度造成的影响。
   5  具有输出开断功能,可以随时很方便切断和接通负载,并直观显示出来。
   6  通过密码,可以锁定或者恢复电压按键和电流按键功能,锁定后就不能改变电压值和电流限制值或恒流值,而不影响其它功能操作,特别适合工厂生产流水线以及学生上电子实验课使用,避免了多人使用时,人为有意破坏或无意误操作造成负载电路的损坏。
  7  简单快速调用10组电流、电压数据,10组数据可根据用户需要任意存入。
  8  具有毫安显示和毫安恒流设定,可以毫安恒流输出,特别适用于研发场合。
  9  不需步进选位,快速直接步进,步进分辨率10V—1V—0.1V
  10 轻量化机身在节省运费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摔坏的可能性。
  11 无风扇设计,从根本上消除了令人烦躁的噪声。
参数规格
外形尺寸:    190*128*145mm(D*W*H)
额定输出  功能   见表1

型号

输出电流

恒压

恒流

键盘锁

数据留存

短路保护

存储

毫安
DPS-303BM
3A

DPS-303CM
3A

DPS-305BM
5A

DPS-305CM
5A

2、稳压状态参数
      输出电压从0到30V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1V)
      电压输出精度:±0.1V
      电压稳定度:<0.01% 3mv
      负载稳定度:<0.01% 3mv
      恢复时间:  100uS
      纹波噪声电压:< 1mVRMS(5Hz-1MHz)
      温度系数:<300PPM/C
3、恒流状态参数
      恒流值:305BM/CM   最大5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303BM/CM   最大3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恒流输出电流从0到标称值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01A)
      恒流输出精度:±0.01A(毫安恒流精度:±1mA)
      电流稳定度<0.1% 3mA
      负载稳定度<0.1% 3mA
      纹波噪声电流< 3mARMS
4、电流电压显示精度
      电压显示精度:±0.1V   (恒流状态)
      电流显示精度:±0.01A   (恒压状态)
      毫安电流显示精度:±1mA(恒压状态)
5、存储容量
       存储和调用十组电流、电压数据(303/305/CM)
       初始已存入数据为:  按键1(3V)    按键2(5V )     按键3(9V)     按键4(12V)   按键5(13.8V)    按键6(15V)    按键7(18V)     按键8(19V)
按键9(20V)    按键0 (24V) 电流值为5A,用户可任意设置改变所需电压和电流。
6、电压步进分辨率
    可10V/1V/0.1V升降电压步进
使用交流电压: 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正负10%50Hz(220/110V需订货)
提示
1         全数字化电源与数控电源的区别:
全数字化电源除了数字化控制电源状态以外,还有电压和电流两套完整各自独立的A/D采样和D/A数模转换电路组成锁相环电路以及存储调用电压电流数据电路,这是数控电源所不具备的本质区别。
2   用户购买电源后,锁定键盘的密码只提供给有权限的使用者。
3   303/305CM 出厂时,已存入的数据为:1按键 3V 、 2按键5V 、3按键9V、4按键12V、5按键13.8V.、6按键15V、7按键18V、8按键19V、9按键20V、0按键24V电流为3或5A,用户可任意改变所需电流和电压。
4  用户可在网站上下载最新电子说明书

DPS系列电源简要操作说明
1电压值输入:按V键,分别按下1和2 键后,按下ENT确认键,就输出12V。
2电压步进:7和8和9按键分别是升高电压各位步进,1和2和3按键分别是降低电压各位步进。
  为了防止误操作,同时按下4和7按键或同时按下4和1按键才能步进电压第一位(步进10V)。
3恒流保护值输入:按I键,按下3 键后,按下ENT确认键,电源在短路或过流时自动恒流在3A。
4输出和停止输出:按下OUT按键,OUT指示灯熄灭,就停止输出。当在次按下OUT按键,重新输出。
5长时间按下0按键,自动转入毫安状态,mA灯亮。再次长时间按下0按键,就自动退出毫安状态。
6先快速点击小数点,然后再点击0-9中的任一按键,就调出了该按键里隐藏的数据(CM系列

一   概述:
      DPS系列数字输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是专门为实验室,学校,生产线以及电子维修的使用而设计。电压稳定度高,纹波系数小,具有完善的短路保护和过流保护。由于电压值
是数字键盘输入,缩短电压设置的时间,完全克服了传统电位器调节接触不良带来的电压
不稳定现象。电源内部含有电子开关,能方便的开断输出负载。303BM/303CM和305BM/305CM是恒压恒流型,其恒流电流值也是数字输入,避免了传统模拟电源恒流值的复杂调整过程,电流保护方式是恒定电流,适用于各种负载电路。
BM和CM共有功能和功能区别:
1  共有的功能:恒流恒压,毫安测量和毫安恒流,输出开断,快速电压各位步进等功能。
2  CM增加的功能:快速调用10组电压电流数据和存储用户所需10组电压电流数据,密码锁定操作键盘,防止误操作或人为破坏操作。
能见附表1
二    参数规格
1、额定工作条件及外形尺寸
                电源电压     220V± 10%50/60Hz(110V需要订货)
                工作条件     温度:0-40℃      相对湿度      80%
                储存条件     温度:-10-70℃    相对湿度      70%
                外形尺寸:    285×128×150mm(D×W×H)
                重量:    DPS303   2.3KG
                          DPS305   2.3KG

网友:
2、稳压状态参数
      输出电压从0到30V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1V)
      电压输出精度:±0.1V
      电压稳定度:<0.01% 3mv
      负载稳定度:<0.01% 3mv
      恢复时间:  100uS
      纹波噪声电压:< 1mVRMS(5Hz-1MHz)
      温度系数:<300PPM/C
3、恒流状态参数
      恒流值:305BM/CM   最大5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303BM/CM   最大3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恒流输出电流从0到标称值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01A)
      恒流输出精度:±0.01A(毫安恒流精度:±1mA)
      电流稳定度<0.1% 3mA
      负载稳定度<0.1% 3mA
      纹波噪声电流< 3mARMS
4、电流电压显示精度
      电压显示精度:±0.1V   (恒流状态)
      电流显示精度:±0.01A   (恒压状态)
      毫安电流显示精度:±1mA(恒压状态)
5、存储容量
       存储和调用十组电流、电压数据(303/305/CM)
       初始已存入数据为:  按键1(3V)    按键2(5V )     按键3(9V)     按键4(12V)   按键5(13.8V)    按键6(15V)    按键7(18V)     按键8(19V)
按键9(20V)    按键0 (24V) 电流值为5A,用户可任意设置改变所需电压和电流。
6、电压步进范围
    可10V/1V/0.1V升降电压步进
三   面板特征
1、前面板
电流显示窗口
电压显示窗口
数据输入键盘(双重功能按键有:     0/mA     小数点/存/调      ENT/密码    4/步进
7/步进  8/步进   9/步进   1/步进  2/步进   3/步进  )
恒压/ENT指示灯
恒流指示灯
输出指示灯
毫安状态指示灯
电源开关
输出“-”端口:负极性(黑)
地线GND:接地端(绿)
输出“ ”端口:正极性(红)
2 、后面板
交流电压输入插座(含保险管)
四   使用说明
1、初始通电状态:
      电源每次通电时,电流电压显示窗显示本电源的型号(列:显示305   B ,则型
号是DPS305BM)。1秒后电流电压窗口显示上一次的恒流值和电压值,恒流值和电压值为上一次最后的设置值,同时输出电压,0.5秒后如果没有负载电流,电流显示0.00A,0.5秒后如果有负载则显示负载电流。
2、  电压值输入
         列:需要输出13.8V电压
         按 电压 V  分别按   1     3     8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9V电压
         按 电压 V  直接按   9  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4.5V
         按 电压 V  直接按   4     .     5   最后按ENT键就完成。
         按 电压 V  分别按   0     4     .     5  最后按ENT键和上面一条结果是一样。
         总之用最复杂或者用最简单的输入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
     提示:
电压输入的数据大于300时及大于30V,仪器则不接受输入,返回未设置前的电压值。当键盘输入的数?莶环?弦?蠡蛘呤淙氪砦蟮氖?荩?枰?境?匦率淙胄碌氖?菔保?蛟诖伟?  V  键,这样刚才输入的电压数据就删除消失,可以重新输入。如果这个时候想退出电压设置状态,只需要按下  ENT  键就返回(及要退出电压输入方式必须先按  V  按键,在按 ENT  键就退出返回)。
    电压显示窗口的某一位字闪烁,则说明电源在等待输入该位的数据。
V/ENT输入确认指示灯在闪烁时,说明仪器在等待用户按下 ENT 确认键。
3 、电流值输入
    输入的电流值是仪器自动转入恒流状态的恒流电流值,当负载电流等于和大于电流恒流值时,电源从恒压状态进入自动恒流状态,电流限制在设定值继续输出,不会切断负载。
列:需要输出1.38A电流
      按 电流    I  分别按    1     .     3     8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5A电流
      按 电流   I   直接按  5  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0.5A电流
      按 电流   I  直接按   .    5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按 电流   I   分别按    0     .     5   最后按  ENT  键和上面一条结果是一样。
      总之用最复杂或者用最简单的输入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
     提示:
     电压输入的数据大于500(303BM/CM数据最大为300,3A)时及大于5A或者等于0.00A时,仪器则不接受输入,返回未设置前的电流值。
     当按下  I  键时,电流显示窗口显示上一次的电流输入值,当电源输入并确认输入有效值后,仪器先显示输入电流值,在返回显示实际电流测量值。
     当键盘输入的数据不符合要求或者输入错误的数据,需要删除重新输入新的数据时,
则在次按  I  键,这样输入都数据就删除消失,就可以重新输入。如果这个时候想退出电流设置状态,只需要按下  ENT  键就返回(及要退出电流输入方式必须先按I按键,在按 ENT 按键就退出返回)。
     当按下  I   键时,仪器就停止电压输出,只有 ENT 按键按下时,才重新输出电压。     电流显示窗口的某一位字闪烁,则说明等待输入该位的电流数据。
     ENT或V/ENT输入确认指示灯闪烁时,说明仪器在等待按下  ENT  键
4 、恒流恒压特性
      当输出电流达到预先输入的恒流定值时,自动从恒压状态进入恒流状态,反之随着负载电流的低于设定值时,自动从恒流状态返回恒压状态。在前面板的指示灯V亮说明在恒压状态,在前面板的指示灯I亮说明在恒流状态。
      列:对蓄电池充12V的直流电时,将电源输出设定为13.8V,恒流电流值设定为1A,接入蓄电池,此时电源输出1A对蓄电池恒流充电,当充电完成后,就不需要恒流1A充电了,此时电源将对蓄电池恒压13.8V进行涓流补充。
5、键盘密码锁定(303/305CM)
      在单独按下  ENT 三钞后, V/ENT指示灯就会快速闪烁,等待输入密码,电源也停止输出,此时如果同时按下   2     5    8  三个按键后,ENT或V/ENT指示灯会转入慢速闪烁,说明密码已输入正确,同时输出电压。这样状态下   V    I     0    .  按键就失去作用,就无法改变电压/电流/存储/调用/毫安数据。密码的解除:重复上述过程一次后,就恢复了   V    I    0  按键的功能。
      提示:
      此密码只提供给有权限的使用者。
      如果在按下  ENT 三钞后, ENT指示灯快速闪烁几秒的时间内,没有输入密码或者输入密码不正确,则仪器自动返回之前的状态。
6、输出开断功能
      当仪器的OUT指示灯亮时,按下  OUT  按键,此时电源立刻停止输出。当仪器的OUT指示灯熄灭时,按下  OUT  按键并在松开时,此时电源才会输出,同时OUT指示灯亮。
7、存储/调用(303/305CM)
   存储:
     先设置好需存储的V、I值后,在单独按下    。  (小数点)  键3秒后,V/ENT灯慢速闪烁,电源进入存储状态,再慢闪烁的5秒内,如果在按下   0   到    9   中的数字键,则当前电流、电压数据就存入该按键中(如按   1   ,就存入   1  按键中)。同时V/ENT灯不在闪烁,并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在慢闪烁5秒内没有按下  0  到  9  按键时,则退出存储状态并返回工作状态。
   快速调用:
   单独快速点击   。  (小数点)  键后,V/ENT灯快速闪烁,电源进入调出状态,在快速闪烁3秒内,如果再按下   0   到   9    数字键,电源就自动取出以前存在    0   到    9    按键中的电流、电压数据,并显示和输出。
   如果在快速闪烁3秒内没有按下    0    到   9    按键,则退出调出状态并返回工作状态。
8、电流A/mA状态转换
    初始通电时为电流A或恒流A显示,输出电流最大为3A或5A,当单独按下   0  按键, 3秒后,mA指示灯亮,电流小数点熄灭,电源进入毫安输出状态,电流显示或恒流值都为毫安单位,此时最大输出电流为0.5A。
如果电源需要返回A状态时,顺需再次单独按下   0  按键, 3秒后,mA指示灯熄灭,就返回A状态。
提示:
303BM/CM恒流值最大设置为300毫安,从安转换到毫安时,恒流值自动为500毫安,
此时可以测量的最大毫安电流为500毫安,恒流也是500毫安。及303BM/CM毫安状态时,毫安设置范围是0—300毫安和固定500毫安。而305BM/CM毫安设置范围是0—500毫安。
9、电压步进
   7和8和9按键分别是升高电压各位步进,4和7按键步进升电压第一位,步进电压值为10V,8按键步进升电压第二位,步进电压值为1V,9按键步进升电压第三位,步进电压值为0.1V。
   1和2和3按键分别是降低电压各位步进,4和1按键步进降电压第一位,步进电压值为10V,2按键步进降电压第二位,步进电压值为1V,3按键步进降电压第三位,步进电压值为0.1V。
   为了防止误操作,同时按下4和7按键或同时按下4和1按键才能步进电压第一位。
五     注意事项
1、输入电压的选择: 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10%50Hz。
2、接地:三芯电源线的保护接地端必须可靠接入安全大地,确保使用者以及周边仪器的安全。
3、保险管的更换:当电源按下电源开关后,面板指示灯和数码管全部都不亮时,则有可能是
      保险管烧掉,如果确认是保险管烧掉,则要找出保险管烧掉的原因并排除,替换相同规格
      的保险管。切记,更换保险管前一定要把电源插头从插座上取下来,方可进行更换。
4、置放:为保证电源的使用寿命,在长期使用时,请将电源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使(23℃±
      5℃),请勿放在环境温度超过40℃的地方使用,散热器位于仪器的后部,应留有足够的空
     间,以利于散热。长期不用时,应将电源插头拔下。
5、异常操作:本电源的操作方式以及非正常操作都不会造成电源损坏,但是有可能损坏负)当
      输出电压超出负载工作电压时)。
6、故障处置:电源若有任何异常时,请送交生产商或供应商处理,切勿自行检修,否则引起
      的一切后果,厂家不予承担。
六  附件
       1       、?缭聪?   1 条
       2       、说明书   1 本
       3       、保修卡   1 张

网友A:
可惜自己已经DIY好一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惜自己已经DIY好一台了

高科技产品,稳定性安全性,不是你DIY所能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科技产品,稳定性安全性,不是你DIY所能及的。

呵呵!又是一高手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啊,看了里面的东西,好像少了些啊,看上去不怎么专业啊

网友(点评):
机器都是一年质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啊,看了里面的东西,好像少了些啊,看上去不怎么专业啊

从机壳散热孔看内部,表面上感觉电源内部没有多少元器件。这是大大的看法误区,我们能贴片的元器件都是贴片了,开关板的PCB上面是直插元器件,下面是贴片元器件,如果从元器件的数量上来比较,我们的编程直流电源元器件的数量是普通同价格旋钮电源元器件数量的2倍以上。

      大量采用贴片元器件的优点是:一  减少人工插件的错误以及人工修补回流焊焊接不良的漏检率,二 减少了运输引起直插元器件脱焊的可能性,三降低了电源的自身重量从而节省运费。

      缺点是成本高。

      可能有用户要问,既然元器件体积变小了,还要那么大空间做什么,显得内部空空的。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无风扇设计,所以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来对流散热,无风扇的最大优点就是没有噪音(旋钮电源都有风扇噪音),基本上是静音的状态。

     用户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么空,这么轻,是否有150W的功率输出。这也是用户对我们的电源内部不了解而产生错误看法。我们电源的功率输出开关变压器磁芯的规格是PQ3535磁芯,这种磁芯最大的功率达300W以上,而该电源的输出功率只用到该磁芯一半的功率(PQ3535能做多少功率可在网络里搜索求证),这就是我们标称足够功率的依据。

网友(2012-01-29):
东西不错,也不便宜,还是用自已DIY的好了!

网友(2012-03-23):
看看介绍,心里好受些,还以为买个假的

网友(2012-05-18):
各位师兄,这款电源用在笔记本好不好,因为只有三位显示。

网友(2012-10-05):
呵呵!又是一高手

网友(2016-11-11):
买来,一年就坏了,带不动,笔记本开机,马上掉电。适配器正常

网友(2019-06-24):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