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75不认硬盘

楼主(2011-12-21):
前两天接修一台SONY SZ75机器,不认硬盘,但硬盘转说明有供电,经客户介绍机器使用过程中蓝屏再开机就不认硬盘了。拆机发现硬盘是由一根排线连接,以前有修到三星硬盘有排线且易断。所以先测量了屏现,结果测试正常,联想到BIOS,刷了,问题依旧,又想HBM的南桥也有可能导致此问题,加焊无果就换了一个,故障如初。这家伙想找个电路图跑跑看,结果找不到此图。硬跑四根数据线,却跑不能。不知道到南桥经过哪些原器件。很迷茫。。。。。。。大家伙给人思路。谢谢!

网友:
你bios设置对了没有?还有就是扫描一下看硬盘是否有坏道……没有的话再查电压,信号。

网友:
首先换硬盘  这种情况如果数据线有阻止  应该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却没有说换硬盘试没有。

网友:
第一步换硬盘,U盘PE看看

网友:
硬盘换过了,可惜,机器客户拿走了。

网友:
换了那么多件也没修好。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