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花屏

楼主(2011-12-21):
    收到三星R439独显机器,开机在三星LOGO处有2段由上到下的花屏,进系统后有规则的上下条状花屏,已经加焊过显卡芯片无效,故障不变。   显存是三星的 不好确定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贸然换卡费用不低,特望高手赐教哪部分可能性大,谢谢!
    故障图:
1. 桌面图片,有部分没显示出来的花屏部分偶尔货闪烁

2.我的电脑处全分段花

注:屏幕已经换过2块了 LED的  故障不变
再传 显卡和显存的图

补充内容 (2011-12-24 09:17):
78楼有补充,外接同故障就别提换屏和屏线了

补充内容 (2012-1-4 09:07):
已解决,换显卡无效,8颗显存全换了收工。 拖了很久了,还好客户好说话!

不過這種顯卡也有可能,只是需要排除……
第一眼就感觉是显存

网友:
照你这样说很可能是显存问题!但是兄弟我建议你先把那个NEC电容换了!!!可能就好了呢???
显存问题,在ASUS的一款笔记本上遇到过,和你的一样,也是块状的,我的块状里显示的是红色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4颗显存,换到第二颗的时候好了
查显存吧。
看样子像是显存问题··········
修台式机显卡的经验告诉我是显存不良!
换个显存吧
这样花90%显存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2-02):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都说了换了两片了,,还说屏。。。真服了你
三星的显卡不好弄呀

网友(2011-12-23):
我一开始也认为是屏来着,但LZ屏已换过了,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大哥,你混积分的吧?没看到人家怎么说的吗?人家换了两快屏了,应该是显卡本身或显存!
屏已换过,无改变!

网友:
花得很普通.看起来真的像显存.~~~

网友: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 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才怕显存问题

网友:
换显卡把 A卡把

网友:
已传显卡图 是N卡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显存   看效果

网友:
加热显存的试试,三星R25的就试过类似的花屏,显存问题,

网友:
屏,屏线 线看看吧。。。。什么型号的显卡啊。。

网友(点评):
已补图 N卡

网友:
显卡坏了是不是不规则,我见的少,觉得有规则的可能是屏的问题,屏线应该考虑一下,还得高手指导一下,出现什么样的花屏,可能是什么现像,以后见了就好判断了,谢谢

网友A:
换屏。。。。。

网友(点评):
已换 无效

网友:
建议先弄一下显存吧,

网友:
有规律的花,  肯定是显存

网友:
如果屏也换也就看下屏线了,再找个软件测下显存,应该在显存上面的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下外显花不花啊,花的话就是显卡,不花的话,屏就有可能了!

网友:
看上去很像显存的事

网友:
换屏试没有哦。

网友:
  感觉是显存问题....吹不得就 种

网友:
感觉也像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跟NEC电容没有关系吧,不是显存就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现象我昨天才遇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换了2块屏试过了 故障不变

网友B:
还别说NEC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当然如果这款没有NEC大电容的话显存可能性就最大了 热风枪烤下显存

网友:
这种现象肯定是显存问题了 三星显存出问题多

网友:
接外接屏幕看看

网友:
把显存换了试下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显存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确定哪的故障,要是显卡的故障,先加焊显存不行就换掉。三星的颗粒坏的多啊!

网友:
外接屏不花,显卡没问题,那就考虑显存的可能大点

网友:
看样子是显存

网友:
从现象看显存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风枪加焊一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换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看主板 NEC电容好像 是给显存滤波的  强烈建议楼主打下波形,或者换掉电容

网友:
很像是显存呀,,

网友:
如果外接还是这样的话,就考虑显存了,先加焊下焊存试试

网友:
我觉得也是现存的问题,现存的问题还不如显卡的问题好解决。我看这现象不应该是屏的问题,换换屏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显存坏了 不是虚!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下显存,看现象80%是显存问题。

网友:
什么是NEC电容?望指教

网友:
同意先打波,免得乱焊扩大故障。

网友:
把显存全换了,一步步排除

网友:
显存问提大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下:显存是什么东东?在哪能看到

网友C:
测试下显存看看是那颗有问题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下显存看看是那颗有问题 加焊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测试显存用啥工具??
hf123
论坛中有,RST

网友:
排线试过吗?换或将接口檫下啊!

网友:
NEC大电容 通病试了没 cpu边上应该有空位 加两个电容试试 反正也不费事 前两天遇到一个东芝就是 花屏 加焊了显卡不行 一看cpu后边的nec大电容 不用想 先加俩电容试 OK!跑3D 一个小时没出问题

网友:
LZ修好了没 给个结果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顺便把显存加加温。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是显卡的问题,你外接显示器看一下,如外接不花,肯定是显卡的事,不像是显存的故障。

网友:
先做 一下显存吧!

网友:
重做下显卡,加焊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
NEC电容有可能,有它什么事都有可能,也可以用软件测一下显存看看。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线吧,我以前遇到过;显卡,屏,显存换了还不行,最后换了屏线,还好是华强北,不然这些东西都不好找了

网友:
花屏基本上跟NEC是电容没关系

网友:
换显存试试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显卡/显存

网友:
显存问题占很大

网友:
换显存吧,换好说一下

网友:
跑下MATS确定是不是显存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大,MATS测一下

网友:
加热显卡,不行做显存啊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请跟我们讲一下

网友:
楼主请认真找出故障,要一个个排出,故障要决定,屏,显卡,显存,屏线

网友:
查显存吧,反正我之前遇到过就是显存有问题,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有规律花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化还是在nec电容旁边加上几个电容试试,也许故障会有所改边,或者试试用电池是否花屏

网友:
应该不是显存把!!外接呢

网友:
重新把显卡做下BGA,又费不了多久,如果不行那一定是显存了,就值下显存好了,呵呵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  不行就是显存颗粒的事情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显卡芯片虚焊不是这样的

网友:
NEC电容有可能.三星的这种机器有时候做显卡都做不好,我碰到过几台.主析比较薄.容易掉点.

网友:
这种有很多原因造成,要的试试看

网友:
线换个内存试下吧

网友:
比较忙,抽空又间断的查了查说下新情况,外接同样花屏,排除屏(换过)和屏线问题。 第一次加焊后故障不变,后来裸板外接测试,吹显存无效,大电容是CPU供电滤波, 手压显卡故障消失, 第二次加焊后故障不变,手压也不变,现已报价,等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显存挨个干。。你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看下  是不是nec那电容问题     还有 看看是不是有掉件

网友:
基本上是显存。

网友:
三星R25的就试过类似的花屏

网友:
感觉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外接看下。如果外接不花,那就是屏线!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不是三星,是东芝的!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把显卡 摘下 从新 植一片球 做上去 不行的话 把显存也做一下 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屏的色差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老大你没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
这种现象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显存吧!只有试了才有经验!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内存条没有插好呀!还有屏线!

网友:
支持12楼主的看法,试一下行不?

网友:
我感觉nec大电容和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存面大,这是有规律的

网友:
个人觉得像显卡的问题,修过一个三星花屏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植显存了 明显的了嘛

网友:
NEC大电容先干掉再说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问题,驱下来重做

网友:
很像显存的问题,丛植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跟台机显卡的显存出问题很像

网友:
现存的问题,果断的换吧!

网友:
先换屏测试,再加热显卡 或者可以加焊一下显存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学习。。。。。。。。。。

xiu120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一下bios

网友:
楼主找出问题后来个回复!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重新植锡

网友:
用风枪吹显存看看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啊 本人觉得是显存问题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显存线考虑了,在看看显卡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有时间在这回帖,不如抓紧时间做下显存!!!这东西有疑问吗?花的这个样子犹豫什么呢@@@

网友:
显卡以前修过么?有条条应该是显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不行就直接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NEC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当然如果这款没有NEC大电容的话显存可能性就最大了 热风枪烤下显存

论坛上搜东芝nec大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NEC 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是  BONN-EXT 的板子吗,   有显存扫描软件   你找找。      做显存要注意点,必须预热好 容易变形  背面显存注意虚焊

网友:
先叫2个330的电容到NEC电容上试下,搞不好就是它引起的

网友:
加焊显卡的?|?重做一下啊,还有显存也重做啊,这手工活要过关 还怕啥

网友:
我看80%的哥们都说是显存问题 确实 这故障跟显存很亲近 但卟管别人怎么说、、 迩自己得有个判断目标 有通病的先干通病 没通病的 将迩排除过的以后 也就显卡 与显存的 自己选择一个做吧 我知道迩加焊过显卡 但迩没重做 所以显卡卟排除、、、、

网友:
显卡换了 无效,正在干显存呢!!!!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不好修 要小心 先做显存吧

网友:
所有的回复都看完了,一直想看看到底是显存还是NEC电容的问题。个人觉得显卡可能性不大。要不就是NEC大电容,要不就是显存问题。建议先排除电容,再吹显存!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存的问题,可能是其中一个显存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有可能是NEC大电容的事哦

网友:
显卡到显存断线或者某个显存不良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别人动过的东西很多地方都有可能的。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有 等你消息呢

网友:
花得很有规律一般是显存,不过先把NEC大电容换掉先

网友:
如果还不行就得用嘴麻烦的办法了,把显卡和显存都重新置悉了

网友:
显存问题,加焊下显存

网友:
楼主查查是不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啊 所有的供电 显卡上的电容都有电吗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

网友:
显存问题,换吧

网友:
量量AD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