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过流保护

楼主(2011-12-21):
大家好,本人接修一台液晶显示器COMPAQ551,该灯管外壳碰到机子的铁壳就会过流保护,IC为OZ960,
灯管用新的带外壳的也是一样。由于空间关系,实在加不了高压板。现在把OZ960第9脚外接的管子拆掉,就不会保护,但是心里不踏实。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哪里有学修液晶的啊

网友:
我教你液晶,你教我笔记本,可以吗,

可以啊 完全可以 !!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高压正极接的是灯管外壳,不能和屏外壳接触的

网友:
换一下高压线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