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720-GR主板开机后不断的循环的掉电触发...掉电触发...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强制开机后,没有vcore电压,电源管理芯片为RT8802A,第一脚VTT/EN开启信号没有电压!跑线后,经过Q19,Q74两个小芝麻管后进入桥里面啦!

网友:
是不是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的了呢?

网友:
这两个芝麻管是702,是不是他俩都有问题呢?大侠可以支个招!看看我的方向有没有搞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