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一块9800GT带电插拔后不在显

楼主(2011-12-21):
请问各位前辈师傅 我的PCI-E显卡带电插拔后就不显示了换别的显卡就行  显卡上是什么容易烧坏坏啊....求救 A

网友(点评):
量一量主要供電的電感, 看是否有短路, 就能看出大致原因...

网友:
不好弄啊

网友:
老大你这样干也行啊!PCI-E带点拔插收回会坏供电芯片,会不会烧其他的,这个就不好说了,最怕的会少一大片!

网友:
电路肯定挂了

网友:
带点插拔感觉会烧供电或者主芯片吧 !

网友:
估计没戏了,

网友:
量下12V还正常不? 应该是那个管子烧了

网友A:
祝你是因为一个场管而修好的。。

网友:
你到是量下电压或有无短路等地方呀,量过后再发贴呀。

网友:
12V供电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供电 阻值都测了吗

网友B:
pcie槽有卡扣,干脆利落的拆下来很难吧?楼主是怎么拆的?

网友:
什么型号9800GT。

网友C:
先查查有没有保险挂掉 然后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有没有保险挂掉 然后查供电

都有 就是不显 我就换了GPU   不过是水的  还好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槽有卡扣,干脆利落的拆下来很难吧?楼主是怎么拆的?

我朋友一下子就拔下来了  纠结啊  不过GPU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芯片啊,显卡上没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是因为一个场管而修好的。。

芯片直接短了  换了OK

网友(点评):
。。。没想到啊 。GPU 你也是后来买的,还是找旧的?

网友:
供电正常 主芯片烧毁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烧的东东太多了,先看保险再看供电IC,如果电压正常不显的话哈哈换G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