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再次谢谢饼哥 求助这个是什么元件,网上也找不到

楼主(2011-12-21):
一块精英的主板,型号是p41t-a 因为客户自己装显卡不小心把这个元件撞掉了 现在查不到这个是什么元件 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这个是主板的全图

这个是撞掉的元件

这个是用了一块一样的好板对比测的数据 只因本人理论太差,这样对比也不知道是什么管,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

已经解决了 更换431后正常修复 再次谢谢饼哥提供的帮助....

网友:
你没看到旁边吗?我看到是D11什么的吗 !那个是复合二极管 !

网友:
在ER69和ER92的旁边有个D11就是那个复合二极管知道不 你那个截图的你仔细好好看看

网友A:
同意楼上,这是个三个腿的二极管,下面的两个脚应该是相连的

网友:
谢谢回复,刚刚看了主板上标的是DZ1  要是这个是复合二极管,那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点评):
是二极管,上面的脚是起固定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这是个三个腿的二极管,下面的两个脚应该是相连的

下面的两个脚确实是相连的,就是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二个二极客也可以。

网友B:
DZ1那就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DZ1那就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

问题是找不到这种类型的稳压二极管来换的

网友C:
找料板上D开头的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料板上D开头的小管

找了,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C:
找了都不行..那就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你再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都不行..那就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了..你再查查了

问题是就是这里的电压不对,找了一块一样的主板对比过了 图上我标上了 你帮我看看

网友D:
这是一个 431! 2.5V精密稳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 431! 2.5V精密稳压

饼哥终于来了 我马上找个换了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饼哥终于来了 我马上找个换了试试  谢谢

保证OK。呵呵

网友E:
谢谢饼哥,换了个431真的好了 但是原理还是有点不明白 431不是稳压三极管吗 为什么这个主板上会标ZD1呢 还有这个3.3V转2.5V是怎么转出来的呢。希望饼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饼哥,换了个431真的好了 但是原理还是有点不明白 431不是稳压三极管吗 为什么这个主板上会标ZD1呢 还 ...

ZD没错啊。 你得去了解431原理。远程基础班就可以学会这个
联系QQ 981775188咨询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ZD没错啊。 你得去了解431原理。远程基础班就可以学会这个
联系QQ 981775188咨询吧呵呵

明年我可能就来实地学了

网友:
好像是一个三极管吧

网友:
小芯片就是不好认型号

网友:
平哥很强悍

网友:
是一个431比较器 2.5V的基准电压 楼主理论还是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