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K228HW 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或是花屏

楼主(2011-12-21):
现代 K228HW 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或是花屏,时间不定时,拔掉电源再插又能亮,有时一个小时左右,有时两个小时。。。。有知道的帮帮谢谢

网友:
换一套驱动板试一下,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有花屏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屏线接触不良也是这样

网友:
有花屏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719-1-1.html

网友:
我用乐华的93A刷屏后 屏能亮 但屏很暗不亮 屏的型号是:CLAA215FA,显示器的型号是: K228HW现代,有知道 的请帮我一下谢谢,有两台都是一样的,91B也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黑屏可能是由高压引起的,花屏可能是屏线或驱动板引起的。

网友:
换一根新的屏线试一下   之前我也遇到过  显示器 又是花又是黑的   片插屏线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12V 5V滤波电容鼓包漏液 高压板不良  屏线松动  驱动板上的MCU和数据 都由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是电源高压一体的吗?可能是电源板问题吧,我修过电源板带不起会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