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的CPU电流

楼主(2011-12-21):
一直搞不明白CPU的核心供电才1点几伏,,为什么电流却可以有几十A之大,,,电流不是等于电压除电阻吗,,,即便CPU的电阻才1欧,,,电流也不过才1A多啊,,,欧姆定律在这里不适用吗?

网友(点评):
几十A是分給于5,6相, 不是單一相.

网友(点评):
你测量的是CPU不工作的时候,静态的阻值,CPU工作起来是动态的

网友(点评):
欧姆定律只适用于纯电阻电路,对晶体管组成的电路无法使用欧姆定律的。CPU内部是上亿个晶体管,而且工作起来是动态,所以欧姆定律不适用。

网友:
大哥你想过电阻要是0.1欧姆,电流多大吗???如果0.01欧姆电流是。。。。

网友:
CPU的内阻有那么低吗,,我得去量量

网友:
不懂 偶也学习一下了

网友:
深奥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我量了一下,不工作时大多CPU的内阻有10欧左右,,难道通电工作后就变成零点几欧了??比如现在以CPU电流大多在工作时有70安电压为1。4V计算的话,,,内阻等于1。4/70为0。02欧??这么小??

网友:
要算CPU工作起来的功耗就对了,满载电流最大。

网友:
有的比这还小

就像一根电线接了1亿个白炽灯,灯门关的时候电阻很大,但如果都开开,电阻会非常非常小的。

有道理!!比喻很棒!!

网友:
一个笔本才用2-3A的电流吗不是,怎么知道CPU用了几十A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