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1C 不满屏

楼主(2011-12-21):
SONY VGN-C11C 不满屏,具体问题是这个屏的右边和下面各有一部分没显示出来!这个问题论坛上面有人说是跳线问题,可我就是不懂是屏的跳线还是主板上的跳线了!
我是一个自学的新手,搞了几个月,基本上什么也不懂的!希望各位可以指导下!

网友:
你设置分辨率试试

网友:
SONY好多LOGO不满屏的,BIOS设置下就好了,     进系统不满屏碰到过显卡驱动没装对的

网友:
分辨率是1024X768的,驱动没装好!但前面有人发过帖子说这不是驱动问题,我昨天也装过很多官网下来的驱动了!至于在BIOS里面设置,这个我真不懂了!前面我我也说了,我是一个新手!很多很多东西我还是不会的!

网友:
可能是屏线没有接好,或者 屏不配。

网友:
你可以拔一下主板上一个空气开关一样的东东。很小,拉一下再还原就可以了。

网友:
SONY主板上有跳线可以调的

网友:
调分辨率看看。。

网友:
(图片这个样子是剪了2次,原来的图片太大了)原来是调这个东东,害我搞了一整天了!谢谢大家了啥!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
这就是跳线开关。

网友:
二修的吗  那个地方一般没人动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那个开关时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屏有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