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师傅打赌,打个平手

楼主(2011-12-21):
    什么机我就忘了,总之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用电池开不了机.机子能充电,且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后拿掉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按师傅说是能放电的意思).见这现像,师傅一来,便说换EC(有人叫IO).我说这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换IO没用.师傅一听,你小子竟感发表意见,便说咱们来打赌.师傅财大气粗,直接开价100块.我心想这不明显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吗,与IO有什么关系呀.便说赌就赌.于是便开赌了.
   师傅便买了个IO换了上去,奇了,刚开始用电池一点反映也没有.换上后竟然3个电源指示灯刹的一下全亮,这下我紧张了,100对我可不是小数目呀.可又另人万分庆幸的是机子居然没显,开机芯片竟然短路,待机电流标到0.17,见此情景,我赶快说:平手,不打了.师傅也给我个台阶说:饶你小子一条小命.便没再去管这机器(因为用适配器能用吗)
   过后我想了很多.有2点要问.1.可能()用适配器能开机用电池不能开机)这种现像真的与开机芯片有关系
                                        2.我是不见棺材不想洛泪呀,我想与保护隔离有关,与开机芯片无关.也许正是因为开机芯片短路,导致电路直通,从而产生了三灯全亮(开机)的假像.
    借此迅维网,向从多高手讨教下原因,请各位回下贴,发表下自已高见吧.

网友:
1 排除电池问题
2 电池不开机应该是信号不够  检测电路

网友A:
原来你们靠猜修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们靠猜修东西

故障罕见  你又什么意见?  我认为有可能是BIOS

网友:
不是靠猜,有些东西真的是修了才知道。

网友B:
晕菜什么? 查电池 反馈阿 .能充电 就差放电的那个管子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菜什么? 查电池 反馈阿 .能充电 就差放电的那个管子阿

不猜不行呀,如果真是IO的关系就表示我输了,.所以我没敢去管那电脑.

网友:
能充电电池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C: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啦,那两个管子和那周边的电容都要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充放电电路啦,那两个管子和那周边的电容都要查下

能充电和放电啦

网友:
我很久以前也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与开机芯片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还真的可能与开机芯片有关吧

网友:
不清楚哦  楼主解决了说下给大家解下迷惑 呵呵

网友:
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相关电压,电流等情况。

网友:
应该是3V 5V电路不正常吧。

网友:
靠猜是不行的,还是要跑跑电路的

网友:
查下电池电量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