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CCPC1201HAB不显示

楼主(2011-12-21):
客户拿过来说机子是被他儿子适配器拔来拔去就坏了,接到手拆了起来在装回去可以显示了,结果关机了又开就不显。查了电压没什么问题CPU电压0.99南北桥电压1.15 南1.43,时钟电压正常旁边电压有1.68-0.43时钟晶振1.43-1.52。内存1.80.现在无从下手了请教各位给点迷津

网友:
跑马没有啊?   epc的北桥和 CPU容易虚焊

coms放电,bios。

网友:
没思路的话可以先尝试刷BIOS看下...

网友:
bios刷一下,不行干北桥,遇到很多BIOS和北桥问题